为什么不同款单片机包含的头文件却是一样的 STC的

楼主(2023-12-27):
大家都知道STC89C52写程序时,包含的头文件是<reg51.h>;
  但是为什么STC8A8K64S4A12,给它写程序时,包含的头文件也是<reg51.h>,而且是他们的芯片手册上的推荐例程这么写的。
因为这两款芯片的资源很不一样啊,STC8A8K64S4A12多了这么多资源。

//C 语言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if (INT0) //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
{
P10 = !P10; //测试端口
}
else
{
P11 = !P11; //测试端口
}
}
void main()
{
IT0 = 0; //使能 INT0 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EX0 = 1; //使能 INT0 中断
EA = 1;
while (1);
}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当你用到哪个寄存器时可以定义地址,你这个程序要设置端口模式,否则不能正常运行。
//C 语言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if (INT0) //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
        {
                P10 = !P10; //测试端口
        }
        else
        {
                P11 = !P11; //测试端口
        }
}
void main()
{
        P1M1=0x00;
        P1M0=0x00;
        P3M1=0x00;
        P3M0=0x00;

        IT0 = 0; //使能 INT0 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EX0 = 1; //使能 INT0 中断
        EA = 1;
        while (1);
}

网友B:
STC就是传承自51单片机,增加了许多其他资源,引用头文件一样,说明在内核设计上是兼容传统51单片机的

网友C:
STC单片机有很多与芯片对应的头文件,你要使用reg51.h。你说这是为什么???

网友D:
说明了你可以把这些单片机当成最基本的51单片机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你用到哪个寄存器时可以定义地址,你这个程序要设置端口模式,否则不能正常运行。
//C 语言代码
#inclu ...

reg51.h 是AT89系列单片机使用的,你应该引用STC对应的的头文件,而不是使用sfr去定义寄存器地址。
部分寄存器在扩展RAM区域(XDADA)区域,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不同系列单片机的相同的寄存器,地址可能会不一样,否则你这样出了问题都找不到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用到哪个寄存器时可以定义地址,你这个程序要设置端口模式,否则不能正常运行。
//C 语言代码
#inclu ...

啊 什么是端口模式,只学了51 ,不懂端口模式
   不过我觉得每款芯片都应该有相应的头文件吧
   这样就不用自己来定义sfr P1M1=0X91,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单片机有很多与芯片对应的头文件,你要使用reg51.h。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说的是为什么他的芯片手册给出的例程也是使用REG51.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了你可以把这些单片机当成最基本的51单片机来用。

是的 确实如此,想问一下,如果要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去哪里找合适的头文件呢?
        谢谢谢谢

网友F:
就找stc呀——stc-isp

网友:
啊 什么是端口模式,只学了51 ,不懂端口模式。
   不过我觉得每款芯片都应该有相应的头文件吧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啊 什么是端口模式,只学了51 ,不懂端口模式。
   不过我觉得每款芯片都应该有相应的头文件吧
  ...

P1M1这个寄存器 STC89/90系列是没有的,你定义了也没用。
其他品牌单片机,该地址可能是别的寄存器,也可能是空白。

网友H:
因为51架构基本寄存器所有型号都是通用的,当你需要用那些额外的东西就要sfr定义寄存器

网友I:
是不一样的谢谢

网友J:
STC的下载软件那么方便,复制粘贴保存就行了,还在问这么低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