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热释电误触发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27):
想做一个热释电检测到人的报警器,人是禁止的话,就将来热释电装在电机上,让电机带动热释电旋转,使得与静止的人有相对的运动,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在没人的情况下,电机一旋转,热释电就会误触发莫名其妙的拉高了,求各位网友帮忙想个办法,求求了

网友A:
热释电检测的是冷热温度差,如果检测现场有不同温度的物体就会触发热释电传感器。如果检测现场所有物体(包括空气)温度一致就不会误触发。

网友B:
太有柴了,既然知道冷热温差检测还让它旋转,不是自找刺激吧。空间温度本来就存在温差,你还人为制造噪声。

网友C:
最好换成毫米波,也贵不了多少,或者测量一下人高,控制探测范围,加上使用多探头差分算法也能减少无报

网友D:
现在很多灯具已经淘汰了这种传感器了,就是因为有很大的缺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灯具已经淘汰了这种传感器了,就是因为有很大的缺点

那么问题来了,使用什么传感器替代热释电的?

网友F:
红外热释确实易误报,风吹过都可能触发,只适合用于室内恒温的场景,这样才能对突然窜入的人进行检测。。
可以双鉴或多鉴方式:比如加上微波、红外反射(阻断)、环境拾音。。。或是直接用上图象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