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T的51单片机能点标准40PIN RGB屏吗?

楼主(2023-12-27):
网上看到的例程都是stm32驱动的,例如STC32能点亮吗?stm32的例程看不太懂

网友A:
按照屏要求的时序把例程修改一下。

网友B:
当然可以点亮了。只要驱动代码正确就行了。

网友C:
1T 单片机可以点RGB接口屏, 可以通过SSD1963来驱动. 但是要注意接口电平. RGB接口的屏和SSD1963是3.3v的, 要做5V至3.3V电平转换

网友D:
别人用51单片机点亮电脑屏幕,还玩俄罗斯方块,你一个小小的屏幕怎么就点不了了

网友E:
能点,最普通的12T也可以点。只要端口够用,电压匹配就行,不在乎什么单片机。差的无非就是刷新慢一点

网友F:
当然可以,只是屏幕刷新率有些难看,分辨率越大越明显,极端只有0.0几帧,肉眼可见的逐行像素刷新

网友G:
点亮可以,简单的画面都可以。

网友H:
可以的 但是刷新率可能不行

网友I:
肯定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