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高电平使能口给低电平会怎么样?芯片还能工作吗?

楼主(2023-12-28):
请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那就不使能呗,还能怎样?

网友B:
使能口给低电平是什么逻辑,具体见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C:
会把低电平的io口拉高,一些开发板的矩阵按键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D:
你说呢?
使能口要么高致能/低失能,要么低致能/高失能。
那么本来是高电平使能的,你给了个低电平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