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手动删除一段铜皮?

楼主(2023-12-28):
AD 如何手动删除 一段 铜皮 。谢谢大家

网友A:
覆铜时别覆那里就好了吧?

网友B:
在敷铜时不选择这一块区域

网友C:
用这个挖空就好了

网友D:
在该层用线画一个闭合的区域,选中 然后Tool-->convert-->creat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生成一个区域再把线删除

网友E:
切换所在层,按键“P“,点选"ploygon Pour Cutout",画一个多边形(虚的)阻断这一块的路径,重新再铺一次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