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十字连接90度和45度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12-28):
Altium Designer十字连接方式 90度和 45度,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不同。

网友B:
没有区别

网友C:
没什么区别,常规状态下多了一个接点。如果90度是3个,45度就是4个。
极端条件下90度只有1个,45度有2个。仅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区别,常规状态下多了一个接点。如果90度是3个,45度就是4个。
极端条件下90度只有1个,45度有2个。 ...

不存在90度才有而45度不能有的“极端条件”。

网友D:
3点连接和4点连接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点连接和4点连接的区别。

没做过不要乱说,都是四点。只是例子里面引线覆盖了一条线,同样下图一样可以覆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90度才有而45度不能有的“极端条件”。

这么绝对吗?

网友A:
能说出“极端条件”的你才是绝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说出“极端条件”的你才是绝对。

CON1/CON2所有的焊盘放置时都是45度,CON1选45度连接,CON2选90度连接,效果就这样。

网友E:
如果高频还是有点区别的,电流90度拐弯与45度拐甩出去的能量辐射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