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一个STC官方例程,弄了一大堆错误,从没遇到过

楼主(2023-12-28):
//========================================================================
// 函数: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描述:  timer0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6-5-12
//========================================================================
void timer0_ISR (void)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if(RX1_TimeOut != 0)
    {
        if(--RX1_TimeOut==0)    //超时
        {
            if(RX1_cnt != 0)    //接收有数据
            {
                B_RX1_OK = 1;    //标志已收到数据块
            }
        }
    }
}

compiling MODBUS.c...
MODBUS.C(30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TIMER0_VECTOR', expected 'const'
MODBUS.C(305): error C132: 'TIMER0_VECTOR':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MODBUS.C(30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ODBUS.C(308): error C132: 'RX1_TimeOut':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MODBUS.C(312): error C244: 'B_RX1_OK':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MODBUS.C(312): error C132: 'B_RX1_OK':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MODBUS.C(3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ODBUS.c - 7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STC官方的库函数,不太成熟,我搞了个定时中断闪动灯,就是不闪,

网友B:
MODBUS.C(30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TIMER0_VECTOR', expected 'const'。304行的 'TIMER0_VECTOR'没有定义,也就是你没有包含51.h的包含文件。

网友C:
这是一个中断函数啊,还有其他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C(30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TIMER0_VECTOR', expected 'const'。304行的 'TIMER0_VECT ...

STC8G.H
没有找到定义

楼主:
/*********************************************************/
#include <STC8G.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    功能说明    **************
请先别修改程序, 直接下载"08-串口1中断收发-C语言-MODBUS协议"里的"UART1.hex"测试, 主频选择11.0592MHZ. 测试正常后再修改移植.
串口1按MODBUS-RTU协议通信. 本例为从机程序, 主机一般是电脑端.
本例程只支持多寄存器读和多寄存器写, 寄存器长度为64个, 别的命令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按MODBUS-RTU协议自行添加.
本例子数据使用大端模式(与C51一致), CRC16使用小端模式(与PC一致).
默认参数:
串口1设置均为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串口1(P3.0 P3.1): 9600bps.

定时器0用于超时计时. 串口每收到一个字节都会重置超时计数, 当串口空闲超过35bit时间时(9600bps对应3.6ms)则接收完成.
用户修改波特率时注意要修改这个超时时间.

本例程只是一个应用例子, 科普MODBUS-RTU协议并不在本例子职责范围, 用户可以上网搜索相关协议文本参考.
本例定义了64个寄存器, 访问地址为0x1000~0x103f.
命令例子:
写入4个寄存器(8个字节):
10 10 1000 0004 08 1234 5678 90AB CDEF 4930
返回:
10 10 10 00 00 04 4B C6
读出4个寄存器:
10 03 1000 0004 4388
返回:
10 03 08 12 34 56 78 90 AB CD EF 3D D5

命令错误返回信息(自定义):
0x90: 功能码错误. 收到了不支持的功能码.
0x91: 命令长度错误.
0x92: 写入或读出寄存器个数或字节数错误.
0x93: 寄存器地址错误.

注意: 收到广播地址0x00时要处理信息, 但不返回应答.

******************************************/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RX1_Length    128        /* 接收缓冲长度 */
#define    TX1_Length    128        /* 发送缓冲长度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xdata    RX1_Buffer[RX1_Length];    //接收缓冲
u8    xdata    TX1_Buffer[TX1_Length];    //发送缓冲

u8    RX1_cnt;        //接收字节计数.
u8    TX1_cnt;        //发送字节计数
u8    TX1_number;        //要发送的字节数
u8    RX1_TimeOut;    //接收超时计时器

bit    B_RX1_OK;        // 接收数据标志
bit    B_TX1_Busy;        // 发送忙标志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timer, u8 io);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u8        Timer0_Config(u8 t, u32 reload);    //t=0: reload值是主时钟周期数,  t=1: reload值是时间(单位us), 返回0正确, 返回1装载值过大错误.
u16        MODBUS_CRC16(u8 *p, u8 n);
u8        MODBUS_RTU(void);

#define    SL_ADDR        0x10    /* 本从机站号地址 */
#define    REG_ADDRESS    0x1000    /* 寄存器首地址   */
#define    REG_LENGTH    64        /* 寄存器长度     */
u16        xdata modbus_reg[REG_LENGTH];    /* 寄存器地址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main(void)
{
    u8    i;
    u16    crc;

    Timer0_Config(0, MAIN_Fosc / 10000);    //t=0: reload值是主时钟周期数,  (中断频率, 20000次/秒)
    UART1_config(9600UL, 1, 0);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EA = 1;

    while (1)
    {
        if(B_RX1_OK && !B_TX1_Busy)    //收到数据, 进行MODBUS-RTU协议解析
        {
            if(MODBUS_CRC16(RX1_Buffer, RX1_cnt) == 0)    //首先判断CRC16是否正确, 不正确则忽略, 不处理也不返回信息
            {
                if((RX1_Buffer[0] == 0x00) || (RX1_Buffer[0] == SL_ADDR))    //然后判断站号地址是否正确, 或者是否广播地址(不返回信息)
                {
                    if(RX1_cnt > 2) RX1_cnt -= 2;    //去掉CRC16校验字节
                    i = MODBUS_RTU();    //MODBUS-RTU协议解析
                    if(i != 0)    //错误处理
                    {
                        TX1_Buffer[0] = SL_ADDR;    //站号地址
                        TX1_Buffer[1] = i;            //错误代码
                        crc = MODBUS_CRC16(TX1_Buffer, 2);
                        TX1_Buffer[2] = (u8)(crc>>8);    //CRC是小端模式
                        TX1_Buffer[3] = (u8)crc;
                        B_TX1_Busy = 1;        //标志发送忙
                        TX1_cnt    = 0;        //发送字节计数
                        TX1_number = 4;        //要发送的字节数
                        TI = 1;                //启动发送
                    }
                }
            }
            RX1_cnt = 0;
            B_RX1_OK = 0;
        }
    }
}

/****************************** MODBUS_CRC (shift) *************** past test 06-11-27 *********
    计算CRC,调用方式    MODBUS_CRC16(&CRC,8);    &CRC为首地址,8为字节数
    CRC-16 for MODBUS
    CRC16=X16+X15+X2+1
    TEST: ---> ABCDEFGHIJ    CRC16=0x0BEE    1627T
*/
//========================================================================
// 函数: u16    MODBUS_CRC16(u8 *p, u8 n)
// 描述: 计算CRC16函数.
// 参数: *p: 要计算的数据指针.
//        n: 要计算的字节数.
// 返回: CRC16值.
// 版本: V1.0, 2022-3-18 梁工
//========================================================================
u16    MODBUS_CRC16(u8 *p, u8 n)
{
    u8    i;
    u16    crc16;

    crc16 = 0xffff;    //预置16位CRC寄存器为0xffff(即全为1)
    do
    {
        crc16 ^= (u16)*p;        //把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for(i=0; i<8; i++)        //8位数据
        {
            if(crc16 & 1)    crc16 = (crc16 >> 1) ^ 0xA001;    //如果最低位为0,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
                                                            //再异或多项式0xA001
            else    crc16 >>= 1;                            //如果最低位为0,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
        }
        p++;
    }while(--n != 0);
    return    (crc16);
}

/********************* modbus协议 *************************/
/***************************************************************************
写多寄存器
数据:      地址    功能码   寄存地址 寄存器个数  写入字节数   写入数据   CRC16
偏移:     0        1        2 3      4 5          6          7~        最后2字节
字节:   1 byte   1 byte    2 byte   2 byte      1byte       2*n byte   2 byte
         addr     0x10      xxxx     xxxx        xx         xx....xx    xxxx

  返回
数据:      地址    功能码   寄存地址 寄存器个数   CRC16
偏移:     0        1        2 3      4 5         6 7
字节:   1 byte   1 byte    2 byte   2 byte      2 byte
         addr     0x10      xxxx     xxxx        xxxx

读多寄存器
数据:站号(地址)  功能码   寄存地址 寄存器个数  CRC16
偏移:      0       1        2 3      4 5         6 7
字节:    1 byte  1 byte    2 byte   2 byte     2 byte
          addr    0x03      xxxx     xxxx       xxxx

  返回
数据:站号(地址)  功能码   读出字节数  读出数据  CRC16
偏移:      0       1        2           3~      最后2字节
字节:   1 byte   1 byte    1byte      2*n byte  2 byte
         addr     0x03       xx       xx....xx   xxxx

  返回错误代码
数据:站号(地址)  错误码   CRC16
偏移:      0       1      最后2字节
字节:   1 byte   1 byte   2 byte
         addr     0x03     xxxx
***************************************************************************/
u8    MODBUS_RTU(void)
{
    u8    i,j,k;
    u16    reg_addr;    //寄存器地址
    u8    reg_len;    //写入寄存器个数
    u16    crc;

    if(RX1_Buffer[1] == 0x10)    //写多寄存器
    {
        if(RX1_cnt < 9)        return 0x91;        //命令长度错误
        if((RX1_Buffer[4] != 0) || ((RX1_Buffer[5] *2) != RX1_Buffer[6]))    return 0x92;    //写入寄存器个数与字节数错误
        if((RX1_Buffer[5]==0) || (RX1_Buffer[5] > REG_LENGTH))    return 0x92;    //写入寄存器个数错误

        reg_addr = ((u16)RX1_Buffer[2] << 8) + RX1_Buffer[3];    //寄存器地址
        reg_len = RX1_Buffer[5];    //写入寄存器个数
        if((reg_addr+(u16)RX1_Buffer[5]) > (REG_ADDRESS+REG_LENGTH))    return 0x93;    //寄存器地址错误
        if(reg_addr < REG_ADDRESS)        return 0x93;    //寄存器地址错误
        if((reg_len*2+7) != RX1_cnt)    return 0x91;    //命令长度错误

        j = reg_addr - REG_ADDRESS;    //寄存器数据下标
        for(k=7, i=0; i<reg_len; i++,j++)
        {
            modbus_reg[j] = ((u16)RX1_Buffer[k] << 8) + RX1_Buffer[k+1];    //写入数据, 大端模式
            k += 2;
        }

        if(RX1_Buffer[0] != 0)    //非广播地址则应答
        {
            for(i=0; i<6; i++)    TX1_Buffer[i] = RX1_Buffer[i];    //要返回的应答
            crc = MODBUS_CRC16(TX1_Buffer, 6);
            TX1_Buffer[6] = (u8)(crc>>8);    //CRC是小端模式
            TX1_Buffer[7] = (u8)crc;
            B_TX1_Busy = 1;        //标志发送忙
            TX1_cnt    = 0;        //发送字节计数
            TX1_number = 8;        //要发送的字节数
            TI = 1;                //启动发送
        }
    }
    else if(RX1_Buffer[1] == 0x03)    //读多寄存器
    {
        if(RX1_Buffer[0] != 0)    //非广播地址则应答
        {
            if(RX1_cnt != 6)        return 0x91;        //命令长度错误
            if(RX1_Buffer[4] != 0)    return 0x92;    //读出寄存器个数错误
            if((RX1_Buffer[5]==0) || (RX1_Buffer[5] > REG_LENGTH))    return 0x92;    //读出寄存器个数错误

            reg_addr = ((u16)RX1_Buffer[2] << 8) + RX1_Buffer[3];    //寄存器地址
            reg_len = RX1_Buffer[5];    //读出寄存器个数
            if((reg_addr+(u16)RX1_Buffer[5]) > (REG_ADDRESS+REG_LENGTH))    return 0x93;    //寄存器地址错误
            if(reg_addr < REG_ADDRESS)        return 0x93;    //寄存器地址错误

            j = reg_addr - REG_ADDRESS;    //寄存器数据下标
            TX1_Buffer[0] = SL_ADDR;    //站号地址
            TX1_Buffer[1] = 0x03;        //读功能码
            TX1_Buffer[2] = reg_len*2;    //返回字节数

            for(k=3, i=0; i<reg_len; i++,j++)
            {
                TX1_Buffer[k++] = (u8)(modbus_reg[j] >> 8);    //数据为大端模式
                TX1_Buffer[k++] = (u8)modbus_reg[j];
            }
            crc = MODBUS_CRC16(TX1_Buffer, k);
            TX1_Buffer[k++] = (u8)(crc>>8);    //CRC是小端模式
            TX1_Buffer[k++] = (u8)crc;
            B_TX1_Busy = 1;        //标志发送忙
            TX1_cnt    = 0;        //发送字节计数
            TX1_number = k;        //要发送的字节数
            TI = 1;                //启动发送
        }
    }
    else    return 0x90;    //功能码错误

    return 0;    //解析正确
}

//========================================================================
// 函数:u8    Timer0_Config(u8 t, u32 reload)
// 描述: timer0初始化函数.
// 参数:      t: 重装值类型, 0表示重装的是系统时钟数, 其余值表示重装的是时间(us).
//       reload: 重装值.
// 返回: 0: 初始化正确, 1: 重装值过大, 初始化错误.
// 版本: V1.0, 2018-3-5
//========================================================================
u8    Timer0_Config(u8 t, u32 reload)    //t=0: reload值是主时钟周期数,  t=1: reload值是时间(单位us)
{
    TR0 = 0;    //停止计数

    if(t != 0)    reload = (u32)(((float)MAIN_Fosc * (float)reload)/1000000UL);    //重装的是时间(us), 计算所需要的系统时钟数.
    if(reload >= (65536UL * 12))    return 1;    //值过大, 返回错误
    if(reload < 65536UL)    AUXR |= 0x80;        //1T mode
    else
    {
        AUXR &= ~0x80;    //12T mode
        reload = reload / 12;
    }
    reload = 65536UL - reload;
    TH0 = (u8)(reload >> 8);
    TL0 = (u8)(reload);

    ET0 = 1;    //允许中断
    TMOD &= 0xf0;
    TMOD |= 0;    //工作模式, 0: 16位自动重装, 1: 16位定时/计数, 2: 8位自动重装, 3: 16位自动重装, 不可屏蔽中断
    TR0 = 1;            //开始运行
    return 0;
}

//========================================================================
// 函数: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描述:  timer0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6-5-12
//========================================================================
void timer0_ISR (void)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if(RX1_TimeOut != 0)
    {
        if(--RX1_TimeOut==0)    //超时
        {
            if(RX1_cnt != 0)    //接收有数据
            {
                B_RX1_OK = 1;    //标志已收到数据块
            }
        }
    }
}

//========================================================================
// 函数: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描述: 设置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 参数: dat: Timer2的重装值.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AUXR &= ~(1<<4);    //Timer stop
    AUXR &= ~(1<<3);    //Timer2 set As Timer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2H = (u8)(dat >> 8);
    T2L = (u8)dat;
    IE2  &= ~(1<<2);    //禁止中断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timer, u8 io)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通信波特率.
//       timer: 波特率使用的定时器,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io: 串口1切换到的IO,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timer, u8 io)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
    brt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rt;
    if(timer == 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SetTimer2Baudraye((u16)brt);
    }

    else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brt >> 8);
        TL1 = (u8)brt;
        ET1 = 0;            // 禁止Timer1中断
        INTCLKO&= ~0x02;    // Timer1不输出高速时钟
        TR1  = 1;            // 运行Timer1
    }

         if(io == 1)    {S1_USE_P36P37();    P3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3.6 P3.7
    else if(io == 2)    {S1_USE_P16P17();    P1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1.6 P1.7
    else if(io == 3)    {S1_USE_P43P44();    P4n_standard(0x18);}    //切换到 P4.3 P4.4
    else                {S1_USE_P30P31();    P3n_standard(0x03);}    //切换到 P3.0 P3.1

    SCON = (SCON & 0x3f) | (1<<6);    // 8位数据, 1位起始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

//========================================================================
// 函数: void UART1_ISR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描述: 串口1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UART1_ISR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RI)
    {
        RI = 0;
        if(!B_RX1_OK)    //接收缓冲空闲
        {
            if(RX1_cnt >= RX1_Length)    RX1_cnt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RX1_TimeOut = 36;    //接收超时计时器, 35个位时间
        }
    }

    if(TI)
    {
        TI = 0;
        if(TX1_number != 0)    //有数据要发
        {
            SBUF = TX1_Buffer[TX1_cnt++];
            TX1_number--;
        }
        else    B_TX1_Busy = 0;
    }
}

楼主:
STC8G 和STC8H定义不一样
定时器0中断号1起的别名修改为1就行了

现在又出现新的错误

//========================================================================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timer, u8 io)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
    brt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rt;
    if(timer == 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SetTimer2Baudraye((u16)brt);
    }

    else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brt >> 8);
        TL1 = (u8)brt;
        ET1 = 0;            // 禁止Timer1中断
        INTCLKO&= ~0x02;    // Timer1不输出高速时钟
        TR1  = 1;            // 运行Timer1
    }

         if(io == 1)    {S1_USE_P36P37();    P3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3.6 P3.7
    else if(io == 2)    {S1_USE_P16P17();    P1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1.6 P1.7
    else if(io == 3)    {S1_USE_P43P44();    P4n_standard(0x18);}    //切换到 P4.3 P4.4
    else                {S1_USE_P30P31();    P3n_standard(0x03);}    //切换到 P3.0 P3.1

    SCON = (SCON & 0x3f) | (1<<6);    // 8位数据, 1位起始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

现在出现这些错误了
MODBUS.C(374): warning C206: 'S1_USE_P36P37':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ODBUS.C(374): warning C206: 'P3n_standard':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ODBUS.C(374): error C267: 'P3n_standard':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D:
void timer0_ISR (void)interrupt TIMER0_VECTOR

改成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试试。

网友E:
这个有定义。

#ifndef __STC8A8K64D4_H__
#define __STC8A8K64D4_H__

/////////////////////////////////////////////////

//包含本头文件后,不用另外再包含"REG51.H"

sfr         P0          =           0x80;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S4CON       =           0x84;
sfr         S4BUF       =           0x85;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AUXR        =           0x8e;
sfr         INTCLKO     =           0x8f;

sfr         P1          =           0x90;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SCON        =           0x98;
    sbit    SM0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sfr         SBUF        =           0x99;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RCBAND     =           0x9d;
sfr         LIRTRIM     =           0x9e;
sfr         IRTRIM      =           0x9f;

sfr         P2          =           0xa0;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fr         BUS_SPEED   =           0xa1;
sfr         P_SW1       =           0xa2;

sfr         IE          =           0xa8;
    sbit    EA          =           IE^7;
    sbit    ELVD        =           IE^6;
    sbit    EADC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sfr         SADDR       =           0xa9;
sfr         WKTCL       =           0xaa;
sfr         WKTCH       =           0xab;
sfr         S3CON       =           0xac;
sfr         S3BUF       =           0xad;
sfr         TA          =           0xae;
sfr         IE2         =           0xaf;

sfr         P3          =           0xb0;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IP2         =           0xb5;
sfr         IP2H        =           0xb6;
sfr         IPH         =           0xb7;

sfr         IP          =           0xb8;
    sbit    PPCA        =           IP^7;
    sbit    PLVD        =           IP^6;
    sbit    PADC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sfr         SADEN       =           0xb9;
sfr         P_SW2       =           0xba;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P4          =           0xc0;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fr         WDT_CONTR   =           0xc1;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5          =           0xc8;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SPSTAT      =           0xcd;
sfr         SPCTL       =           0xce;
sfr         SPDAT       =           0xcf;

sfr         PSW         =           0xd0;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sfr         T4T3M       =           0xd1;
sfr         T4H         =           0xd2;
sfr         T4L         =           0xd3;
sfr         T3H         =           0xd4;
sfr         T3L         =           0xd5;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T3T4M       =           0xd1;
sfr         TH4         =           0xd2;
sfr         TL4         =           0xd3;
sfr         TH3         =           0xd4;
sfr         TL3         =           0xd5;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CCON        =           0xd8;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3        =           CCON^3;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sfr         CMOD        =           0xd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M2      =           0xdc;
sfr         ADCCFG      =           0xde;
sfr         IP3         =           0xdf;
sfr         ACC         =           0xe0;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DPS         =           0xe3;
sfr         DPL1        =           0xe4;
sfr         DPH1        =           0xe5;
sfr         CMPCR1      =           0xe6;
sfr         CMPCR2      =           0xe7;

sfr         P6          =           0xe8;
    sbit    P60         =           P6^0;
    sbit    P61         =           P6^1;
    sbit    P62         =           P6^2;
    sbit    P63         =           P6^3;
    sbit    P64         =           P6^4;
    sbit    P65         =           P6^5;
    sbit    P66         =           P6^6;
    sbit    P67         =           P6^7;

sfr         CL          =           0xe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2L      =           0xec;
sfr         IP3H        =           0xee;
sfr         AUXINTIF    =           0xef;
sfr         B           =           0xf0;
sfr         PWMSET      =           0xf1;
sfr         PCA_PWM0    =           0xf2;
sfr         PCA_PWM1    =           0xf3;
sfr         PCA_PWM2    =           0xf4;
sfr         IAP_TPS     =           0xf5;
sfr         PWMCFG      =           0xf6;

sfr         P7          =           0xf8;
    sbit    P70         =           P7^0;
    sbit    P71         =           P7^1;
    sbit    P72         =           P7^2;
    sbit    P73         =           P7^3;
    sbit    P74         =           P7^4;
    sbit    P75         =           P7^5;
    sbit    P76         =           P7^6;
    sbit    P77         =           P7^7;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2H      =           0xfc;
sfr         RSTCFG      =           0xff;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
//FF00H-FFFFH
/////////////////////////////////////////////////

#define     PWM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1)
#define     PWM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2)
#define     PWMTAD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4)
#define     PWM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5)
#define     PWM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6)
#define     PWMDEL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7)
#define     PWM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1)
#define     PWM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3)
#define     PWM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4)
#define     PWM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5)
#define     PWM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8)
#define     PWM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8)
#define     PWM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9)
#define     PWM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a)
#define     PWM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a)
#define     PWM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b)
#define     PWM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c)
#define     PWM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d)
#define     PWM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1)
#define     PWM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3)
#define     PWM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4)
#define     PWM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5)
#define     PWM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8)
#define     PWM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8)
#define     PWM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9)
#define     PWM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a)
#define     PWM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a)
#define     PWM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b)
#define     PWM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c)
#define     PWM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d)
#define     PWM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1)
#define     PWM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3)
#define     PWM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4)
#define     PWM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5)
#define     PWM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8)
#define     PWM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8)
#define     PWM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9)
#define     PWM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a)
#define     PWM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a)
#define     PWM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b)
#define     PWM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c)
#define     PWM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d)
#define     PWM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1)
#define     PWM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3)
#define     PWM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4)
#define     PWM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5)
#define     PWM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8)
#define     PWM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8)
#define     PWM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9)
#define     PWM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a)
#define     PWM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a)
#define     PWM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b)
#define     PWM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c)
#define     PWM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d)

/////////////////////////////////////////////////
//FE00H-FEFFH
/////////////////////////////////////////////////

#define     CL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L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HIR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define     MCLKO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5)
#define     IRCDB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6)

#define     P0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0)
#define     P1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1)
#define     P2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2)
#define     P3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3)
#define     P4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4)
#define     P5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5)
#define     P6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6)
#define     P7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7)
#define     P0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8)
#define     P1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9)
#define     P2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a)
#define     P3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b)
#define     P4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c)
#define     P5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d)
#define     P6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e)
#define     P7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f)
#define     P0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0)
#define     P1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1)
#define     P2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2)
#define     P3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3)
#define     P4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4)
#define     P5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5)
#define     P6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6)
#define     P7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7)
#define     P0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8)
#define     P1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9)
#define     P2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a)
#define     P3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b)
#define     P4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c)
#define     P5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d)
#define     P6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e)
#define     P7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f)
#define     P0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0)
#define     P1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1)
#define     P2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2)
#define     P3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3)
#define     P4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4)
#define     P5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5)
#define     P6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6)
#define     P7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7)

#define     LCMIF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50)
#define     LCMIFCFG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51)
#define     LCMIF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52)
#define     LCMIF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53)
#define     LCMIFDAT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54)
#define     LCMIFDA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55)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define     I2CMSAU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8)

#define     TM2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2)
#define     TM3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3)
#define     TM4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4)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define     ADCEX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d)
#define     CMPEX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e)

/////////////////////////////////////////////////
//FD00H-FDFFH
/////////////////////////////////////////////////

#define     P0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0)
#define     P1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1)
#define     P2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2)
#define     P3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3)
#define     P4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4)
#define     P5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5)
#define     P6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6)
#define     P7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7)
#define     P0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0)
#define     P1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1)
#define     P2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2)
#define     P3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3)
#define     P4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4)
#define     P5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5)
#define     P6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6)
#define     P7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7)
#define     P0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0)
#define     P1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1)
#define     P2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2)
#define     P3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3)
#define     P4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4)
#define     P5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5)
#define     P6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6)
#define     P7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7)
#define     P0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0)
#define     P1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1)
#define     P2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2)
#define     P3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3)
#define     P4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4)
#define     P5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5)
#define     P6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6)
#define     P7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7)
#define     P0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0)
#define     P1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1)
#define     P2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2)
#define     P3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3)
#define     P4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4)
#define     P5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5)
#define     P6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6)
#define     P7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7)

#define     CCAPM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54)
#define     CCAP3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55)
#define     CCAP3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56)
#define     PCA_PWM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57)

#define     PINIP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60)
#define     PINIP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61)

#define     CHIPID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0)
#define     CHIPID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1)
#define     CHIPID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2)
#define     CHIPID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3)
#define     CHIPID4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4)
#define     CHIPID5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5)
#define     CHIPID6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6)
#define     CHIPID7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7)
#define     CHIPID8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8)
#define     CHIPID9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9)
#define     CHIPID1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a)
#define     CHIPID1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b)
#define     CHIPID1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c)
#define     CHIPID1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d)
#define     CHIPID14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e)
#define     CHIPID15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ef)
#define     CHIPID16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0)
#define     CHIPID17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1)
#define     CHIPID18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2)
#define     CHIPID19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3)
#define     CHIPID2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4)
#define     CHIPID2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5)
#define     CHIPID2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6)
#define     CHIPID2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7)
#define     CHIPID24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8)
#define     CHIPID25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9)
#define     CHIPID26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a)
#define     CHIPID27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b)
#define     CHIPID28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c)
#define     CHIPID29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d)
#define     CHIPID3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e)
#define     CHIPID3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ff)

/////////////////////////////////////////////////
//FC00H-FCFFH
/////////////////////////////////////////////////

#define     MD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0)
#define     MD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1)
#define     MD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2)
#define     MD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3)
#define     MD5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4)
#define     MD4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5)
#define     ARCO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6)
#define     OPCO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7)

/////////////////////////////////////////////////
//FB00H-FBFFH
/////////////////////////////////////////////////

/////////////////////////////////////////////////
//FA00H-FAFFH
/////////////////////////////////////////////////

#define     DMA_ADC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0)
#define     DMA_ADC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1)
#define     DMA_ADC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2)
#define     DMA_ADC_R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17)
#define     DMA_ADC_R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7)
#define     DMA_ADC_R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8)
#define     DMA_ADC_CFG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9)
#define     DMA_ADC_CHSW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a)
#define     DMA_ADC_CHSW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1b)

#define     DMA_SPI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0)
#define     DMA_SPI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1)
#define     DMA_SPI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2)
#define     DMA_SPI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3)
#define     DMA_SPI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4)
#define     DMA_SPI_T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25)
#define     DMA_SPI_T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5)
#define     DMA_SPI_T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6)
#define     DMA_SPI_R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27)
#define     DMA_SPI_R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7)
#define     DMA_SPI_R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8)
#define     DMA_SPI_CFG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29)

#define     DMA_UR1T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0)
#define     DMA_UR1T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1)
#define     DMA_UR1T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2)
#define     DMA_UR1T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3)
#define     DMA_UR1T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4)
#define     DMA_UR1T_T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35)
#define     DMA_UR1T_T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5)
#define     DMA_UR1T_T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6)
#define     DMA_UR1R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8)
#define     DMA_UR1R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9)
#define     DMA_UR1R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a)
#define     DMA_UR1R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b)
#define     DMA_UR1R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c)
#define     DMA_UR1R_R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3d)
#define     DMA_UR1R_R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d)
#define     DMA_UR1R_R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3e)

#define     DMA_UR2T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0)
#define     DMA_UR2T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1)
#define     DMA_UR2T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2)
#define     DMA_UR2T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3)
#define     DMA_UR2T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4)
#define     DMA_UR2T_T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45)
#define     DMA_UR2T_T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5)
#define     DMA_UR2T_T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6)
#define     DMA_UR2R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8)
#define     DMA_UR2R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9)
#define     DMA_UR2R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a)
#define     DMA_UR2R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b)
#define     DMA_UR2R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c)
#define     DMA_UR2R_R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4d)
#define     DMA_UR2R_R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d)
#define     DMA_UR2R_R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4e)

#define     DMA_UR3T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0)
#define     DMA_UR3T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1)
#define     DMA_UR3T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2)
#define     DMA_UR3T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3)
#define     DMA_UR3T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4)
#define     DMA_UR3T_T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55)
#define     DMA_UR3T_T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5)
#define     DMA_UR3T_T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6)
#define     DMA_UR3R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8)
#define     DMA_UR3R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9)
#define     DMA_UR3R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a)
#define     DMA_UR3R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b)
#define     DMA_UR3R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c)
#define     DMA_UR3R_R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5d)
#define     DMA_UR3R_R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d)
#define     DMA_UR3R_R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5e)

#define     DMA_UR4T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0)
#define     DMA_UR4T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1)
#define     DMA_UR4T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2)
#define     DMA_UR4T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3)
#define     DMA_UR4T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4)
#define     DMA_UR4T_T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65)
#define     DMA_UR4T_T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5)
#define     DMA_UR4T_T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6)
#define     DMA_UR4R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8)
#define     DMA_UR4R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9)
#define     DMA_UR4R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a)
#define     DMA_UR4R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b)
#define     DMA_UR4R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c)
#define     DMA_UR4R_R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6d)
#define     DMA_UR4R_R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d)
#define     DMA_UR4R_R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6e)

#define     DMA_LCM_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0)
#define     DMA_LCM_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1)
#define     DMA_LCM_STA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2)
#define     DMA_LCM_AM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3)
#define     DMA_LCM_DON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4)
#define     DMA_LCM_T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75)
#define     DMA_LCM_T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5)
#define     DMA_LCM_T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6)
#define     DMA_LCM_RXA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a77)
#define     DMA_LCM_RXA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7)
#define     DMA_LCM_RXA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a78)

/////////////////////////////////////////////////

#define     INT0_VECTOR             0       //0003H
#define     TMR0_VECTOR             1       //000BH
#define     INT1_VECTOR             2       //0013H
#define     TMR1_VECTOR             3       //001BH
#define     UART1_VECTOR            4       //0023H
#define     ADC_VECTOR              5       //002BH
#define     LVD_VECTOR              6       //0033H
#define     PCA_VECTOR              7       //003BH
#define     UART2_VECTOR            8       //0043H
#define     SPI_VECTOR              9       //004BH
#define     INT2_VECTOR             10      //0053H
#define     INT3_VECTOR             11      //005BH
#define     TMR2_VECTOR             12      //0063H
#define     USER_VECTOR             13      //006BH
#define     INT4_VECTOR             16      //0083H
#define     UART3_VECTOR            17      //008BH
#define     UART4_VECTOR            18      //0093H
#define     TMR3_VECTOR             19      //009BH
#define     TMR4_VECTOR             20      //00A3H
#define     CMP_VECTOR              21      //00ABH
#define     PWM_VECTOR              22      //00B3H
#define     PWMFD_VECTOR            23      //00BBH
#define     I2C_VECTOR              24      //00C3H
#define     P0INT_VECTOR            37      //012BH
#define     P1INT_VECTOR            38      //0133H
#define     P2INT_VECTOR            39      //013BH
#define     P3INT_VECTOR            40      //0143H
#define     P4INT_VECTOR            41      //014BH
#define     P5INT_VECTOR            42      //0153H
#define     P6INT_VECTOR            43      //015BH
#define     P7INT_VECTOR            44      //0163H
#define     M2MDMA_VECTOR           47      //017BH
#define     ADCDMA_VECTOR           48      //0183H
#define     SPIDMA_VECTOR           49      //018BH
#define     U1TXDMA_VECTOR          50      //0193H
#define     U1RXDMA_VECTOR          51      //019BH
#define     U2TXDMA_VECTOR          52      //01A3H
#define     U2RXDMA_VECTOR          53      //01ABH
#define     U3TXDMA_VECTOR          54      //01B3H
#define     U3RXDMA_VECTOR          55      //01BBH
#define     U4TXDMA_VECTOR          56      //01C3H
#define     U4RXDMA_VECTOR          57      //01CBH
#define     LCMDMA_VECTOR           58      //01D3H
#define     LCM_VECTOR              59      //01DBH

/////////////////////////////////////////////////

#endif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C8G 和STC8H定义不一样
定时器0中断号1起的别名修改为1就行了

if(io == 1)    {S1_USE_P36P37();    P3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3.6 P3.7
    else if(io == 2)    {S1_USE_P16P17();    P1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1.6 P1.7
    else if(io == 3)    {S1_USE_P43P44();    P4n_standard(0x18);}    //切换到 P4.3 P4.4
    else                {S1_USE_P30P31();    P3n_standard(0x03);}    //切换到 P3.0 P3.1

如果不需要端口切换,可以把这些先注释掉。这些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定义的函数和宏。

网友E:
按提示加上这些定义后正常了,哎,头文件不统一造成
#define                TIMER0_VECTOR        1
#define                S1_USE_P36P37()                                        P_SW1  =  (P_SW1 & ~0xc0) | 0x40        //UART1 使用P3.6 P3.7口
#define                S1_USE_P16P17()                                        P_SW1  =  (P_SW1 & ~0xc0) | 0x80        //UART1 使用P1.6 P1.7口
#define                S1_USE_P43P44()                                        P_SW1  =  (P_SW1 & ~0xc0) | 0xc0        //UART1 使用P4.3 P4.4口
#define         P1n_standard(bitn)                        P1M1 &= ~(bitn),        P1M0 &= ~(bitn)
#define   P3n_standard(bitn)                        P3M1 &= ~(bitn),        P3M0 &= ~(bitn)
#define         P4n_standard(bitn)                        P4M1 &= ~(bitn),        P4M0 &= ~(bitn)
#define                S1_USE_P30P31()                                        P_SW1 &= ~0xc0

网友G:
明显缺少定义头文件

网友H:
说一下那个型号的单片机的例程,来源是哪里

网友I:
看起来是缺少定义 大概是缺了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