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一组16进制的整数 用十进制显示在12864屏上

楼主(2023-12-28):
求教老师们小白感激不尽
51单片机串口接收一组16进制的整数,用十进制显示在12864屏上,还需要16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吗?怎样转换?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不需要转十进制,你在接收数据时是按位接收的,接收到的数在C语言中不加特别标注就是十进制表示。
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一个多位数,可能由几个字节组成,要注意符号和高低字节,另外在显示时要把各个位单独分离出来。

网友B:
比如你收到的是FF,
如果要显示“FF”,就要把变量值 0xFF 转换成字符串“0xFF”
如果要显示“255”,就要把变量值 0xFF 拆分成百十个位的“255”字符串

网友C:
用表达式求出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后,再把这些数一一对应显示数字的数组(不带字符)或ASCII码值(带字符),如:万位=该数/10000;千位=(该数/1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