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到PC端的数据第一位总是重复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28):
#include<reg52.h>
sbit KeyOut1=P2^3;
sbit KeyIn1=P2^4;
unsigned char *Z;//发送指针
unsigned char L[]="1234";//等待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j=0;//计数器
void D(unsigned int g);//延时函数
void main()
{
        KeyOut1=0;
        KeyIn1=1;
        SCON=0x50;
        TMOD &= 0x0F;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while(1)
        {
                j=sizeof(L);
                Z=L;
                if(KeyIn1==0)
                {
                        D(160);
                        if(KeyIn1==0)
                        {
                                TI=1;
                        }
                }
        }
}
void D(unsigned int g)//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n;
        while(g--)
        {
          for(n=0;n<110;n++);
        }
}

void E()interrupt 4
{
        if(TI)
        {
                TI=0;
                if(j>0)
                {

                        SBUF=*Z;
                        j--;
                        Z++;
                }
        }
}

网友A:
void E()interrupt 4把发送中断程序去掉,把TI=1;改为 for (i=0;i<j;i++) {TI=0;SBUF=*Z;while(!TI);}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Z没有更新,应该是每次都重复。

网友C:
主循环中J和Z一直赋值,到中断J--执行一次或两次后主循环又给J赋值了,J永远不会变0就不会打印后面数字了

网友D:
当你按下按键后,发送第一位,虽然在中断程序里j--;Z++;了,但是出了中断后,在主程序while(1)里,却重置了j和Z。 j=sizeof(L);Z=L;所以第一位始终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