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W4051高压模拟开关 高压模拟开关,怎么选择端口,开还是关

楼主(2023-12-29):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与5V驱动是一样的吗、

除了接通阻抗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typical 50Ω at Vs = ±4.5V or 9V
typical 60Ω at Vs = 4.5V
typical 300Ω at Vs = 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E(第6脚)为高电平,开关引脚A(第3脚)断开,不接任何口。
当/E(第6脚)为低电平,S0(第11脚)低,S1(第12脚 ...

3.3V与5V驱动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当/E(第6脚)为高电平,开关引脚A(第3脚)断开,不接任何口。
当/E(第6脚)为低电平,S0(第11脚)低,S1(第12脚)低,S2(第9脚)低,则开关引脚A(第3脚)和A0(第13脚)接通。
当/E(第6脚)为低电平,S0(第11脚)高,S1(第12脚)低,S2(第9脚)低,则开关引脚A(第3脚)和A1(第14脚)接通。
当/E(第6脚)为低电平,S0(第11脚)低,S1(第12脚)高,S2(第9脚)低,则开关引脚A(第3脚)和A2(第15脚)接通。
当/E(第6脚)为低电平,S0(第11脚)高,S1(第12脚)高,S2(第9脚)低,则开关引脚A(第3脚)和A3(第12脚)接通。
。。。
具体看datasheet第5页

网友B:
跟CD4051引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