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8N循迹避障功能智能小车程序设计

楼主(2023-12-29):
该设计是在单片机小车为基础开发的循迹系统。小车由L298N电机驱动模块、红外循迹模块,由STC89C52RC控制芯片完成各模块之间的连接与控制。按键能传送相应命令,对小车移动进行灵活巧妙的控制。当系统启动后,通过按键来选择红外循迹的图形从而改变小车的移动方向。在自动模式下,能沿着红外循迹到地面黑线运动,能躲避障碍物。具体设计模块图如图1-1所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4.1 主程序设计
在软件设计中,采用了PWM 调速、信息融合技术等,编写程序时使用了C/C++语言,实现相同功能时只需要更简单的语句,循迹模块主程序为判断语句,判断光电开关的状态,如果其中一个光电传感器未接收到反射信号(黑线或障碍物吸收了红外光线),单片机使用PWM 算法调控,通过控制电流在一个周期中的占空比,立刻调整左右轮差速实现方向调控,实现转弯循迹,如果两个光电传感器同时未接收到反射信号,单片机输出电平停止直流电机的运转,实现避障停车。通过调用各个子函数实现智能小车的功能,经实践检测程序的整体可读性较好,方便移植。
4.2 电机驱动程序
本设计采用 L298N电机驱动模块。由L298N模块各个端口的逻辑关系可知,当 ENA与ENB为 1 时,通过控制 IN1、IN2、IN3、IN4 端口电平的高低来改变电机的转向。电机方向控制逻辑表如表3-1。同时单片机还可以产生PWM波,通过调节占空比的方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4.3 红外循迹程序
初始化结束后,接收到循迹指令,小车前方有一对红外对管,分别置于黑线两侧,红外管相对于黑线有 2mm到 4mm的距离。当两对红外管都能探测到黑线时,汽车就会一直向前行驶。当左侧传感器无法检测到黑线时,左侧电机向前旋转,右侧电机向后旋转,利用差速原理实现车辆的向右转向,直到检测到左侧的黑线后,小车继续沿直线行驶。同样,当无法在右侧检测到黑线时,右电机向左旋转,左电机向右旋转,实现车辆的向左转向,直到在右侧检测到黑线,小车继续直线行驶。循迹流程如图3-1所示。
4.4 按键扫描程序
只要使用单片机,按键检测基本上是一定要实现的功能。按键检测要好用,最重要的是实时和去抖。初学者往往会在主循环调用按键检测程序(实时)并利用延时去抖(准确)。这种在主循环内延时的做法对整个程序非常不友好,也非常不高效。因此我们将其做成一个按键检测的模块化程序,方便调用和调试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CCDR.h"
#include "Key.h"
sbit MotorA=P1^4;
sbit MotorB=P1^5;

sbit A01=P1^0;
sbit A02=P1^1;
sbit B01=P1^2;
sbit B02=P1^3;

unsigned char Sr=1;////半径(无限制)
unsigned char Rr=10;////半径(1~80)

unsigned char Counter,CompareA,CompareB;        //计数值和比较值,用于输出PWM
unsigned char KeyNum,m,
        SpeedA=13,
  SpeedB=10;

void cwA(int a)///正
{
                A01=0;
    A02=1;
    CompareA=a;
}
void ccwA(int a)///反
{
                A01=1;
    A02=0;
    CompareA=a;
}

void cwB(int b)///反
{
                B01=1;
    B02=0;
    CompareB=b;
}
void ccwB(int b)///正
{
                B01=0;
    B02=1;
    CompareB=b;
}

void qian(void)
{
         cwA(SpeedA);
         cwB(SpeedB);
}
void hou (void)
{
         ccwA(SpeedA);
         ccwB(SpeedB);
}
void you(void)
{
        cwA(SpeedA);
        ccwB(SpeedB);
}
void zuo(void)
{
        ccwA(SpeedA);
        cwB(SpeedB);
}
void square()
{
        qian();
        time(Sr);
  zuo();
        Delay(600);

}
void round()
{
         cwA(SpeedA);
         cwB(SpeedB+Rr);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ShowChar(1,1,'A');                        //在1行1列显示字符A
//          LCD_ShowString(1,3,"Hello");        //在1行3列显示字符串Hello
//        LCD_ShowNum(1,9,66,2);                        //在1行9列显示数字66,长度为2
//        LCD_ShowSignedNum(1,12,-88,2);        //在1行12列显示有符号数字-88,长度为2
//        LCD_ShowHexNum(2,1,0xA5,2);                //在2行1列显示十六进制数字0xA5,长度为2
//        LCD_ShowBinNum(2,4,0xA5,8);                //在2行4列显示二进制数字0xA5,长度为8
//        LCD_ShowChar(2,13,0xDF);                //在2行13列显示编码为0xDF的字符
//        LCD_ShowChar(2,14,'C');                        //在2行14列显示字符C
        while(1)
        {
                KeyNum=Key();
                if(KeyNum==1)
                {
      m=0;
                }
                if(KeyNum==2)
                {
      m=1;
                }
                if(m==1)
                {
//                 LCD_ShowString(1,3,"square");                        //在1行1列显示字符A
     square();
                }
                if(m==0)
                {
//                        LCD_ShowString(1,3,"round");                        //在1行1列显示字符A
            round();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er++;
        Counter%=100;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if(Counter<CompareA)        //计数值小于比较值
        {
                MotorA=1;                //输出1
        }
        else                                //计数值大于比较值
        {
                MotorA=0;                //输出0
        }
        if(Counter<CompareB)        //计数值小于比较值
        {
                MotorB=1;                //输出1
        }
        else                                //计数值大于比较值
        {
                MotorB=0;                //输出0
        }
}

原理图PCB: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求 怎么把里面显示日期的代码改成显示学号的啊...静态显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