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扇孔角度怎么更改?

楼主(2023-12-29):
       扇孔的偏转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设的,按键D-R,找到Routing->Fanout Control->Fanout_BGA,设一下扇出方式就可以了。
直接手动也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的,按键D-R,找到Routing->Fanout Control->Fanout_BGA,设一下扇出方式就可以了。
直接手动也可以 ...

  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的,按键D-R,找到Routing->Fanout Control->Fanout_BGA,设一下扇出方式就可以了。
直接手动也可以 ...

我的软件设置不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题主,可以尝试下 在Altium Designer中更改扇孔角度的步骤有这些:

双击需要修改的扇形孔。这将打开Pad属性对话框。

点击“高级”选项卡,可以看到“扇形设置”区域。

在“扇形设置”区域,您可以更改扇形孔的角度。如果您希望扇形孔是完整的圆形,可以将角度设置为360度。

点击“确定”保存更改并关闭Pad属性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