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B6128驱动步进电机问题,锁住后会有吱吱的锁相噪音

楼主(2023-12-29):
最近做步进电机控制,基本都没问题,但是我发现在步进电机锁住后会有吱吱的锁相噪音,还挺大的,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转动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声音

网友A:
正常现象,如果嫌弃噪音大,换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如果嫌弃噪音大,换一个电机。

我使用某一个宝上卖的这个芯片做好的成品没有那么大得声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某一个宝上卖的这个芯片做好的成品没有那么大得声音的

电流一样大吗???

扭矩一样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一样大吗???

扭矩一样大吗???

是设置的一样大的,电机用的也是同一个

网友B:
步进电机是什么型号?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是什么型号?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这种步进电机,原先用卖的板子都没这种问题的

网友C:
你把有噪声的电机替换成品的电机试试?看是否还有噪声?

网友D:
先用两个电源直接通模拟电源进去 这样电流绝对是平稳的  看看还有噪声么。  如果没有了 那就是驱动的问题。 驱动方面 受控制精度 传感器精度 控制频率 控制策略 硬件 软件各个方面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有噪声的电机替换成品的电机试试?看是否还有噪声?

所有测试都用的同一个电机,一个有噪声一个没噪声

楼主:
解决了,主要是30到16脚的电容C5接地不太稳定造成的,这两个脚的连接一定要保证电容正常工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