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光电输入电路

楼主(2023-12-29):
请教下各位大佬,这是室外光电输入端电路,24VGND和单片机GND完全隔离,单片机供电用的24V转5V隔离电源B2405S,GD1网络接到单片机IO,输入端的气体放电管和TVS能起到防雷防浪涌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

光电输入接口

光电输入接口

网友A:
最好关联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B:
走户外的信号线加气体放电管已经够了,再多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户外的信号线加气体放电管已经够了,再多也没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关联一个压敏电阻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