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生成局部钢网文件?

楼主(2023-12-30):
不是整个PCB的钢网,只做芯片部分的钢网,异形钢网,是不是先改PCB外形再生成钢网
钢网的尺寸如何设置,用什么文件表示

网友A:
把你需要做钢网的器件,一次性复制到一个新文件中,器件彼此间的位置角度不要变。把这个新PCB文件出Gerber文件,只要一个层Top Paste (Bottom Paste)就OK了。

如果你的文件不涉密的话,也可以出PCB原文件给钢网公司,指定元件列表出钢网。

网友B:
把你想开的部分保存下来  不要的删除了  转成gerber文件发给工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