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23-12-30):
请问大神们,这个怎么改呀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当程序编译出现错误不能产生HEX文件时,应该先按错误信息的提示逐个从第1个错误开始改正(把状态信息栏右边的滚动条往上拉至每一条),改正一条就编译一次,有些警告错误不影响程序运行,可不改正,如L16错,C280错

网友B:
用isp生成相应芯片的头文件,如foo.h,然后拷贝到工程目录下,在工程中配置好包含路径,接着在程序中包含该文件,#include "foo.h"。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