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接口图,看不懂 6和2代表什么,是不是6和2常闭

楼主(2023-12-30):
6和2代表什么,是不是6和2常闭,耳机插入时,6和2断开。5和4分别与3接通

网友A:
这是一个4段式的耳机座。
你说的没错,6和2是常闭的,插入耳机时6和2断开,6变成浮空了。但其它的你说错了:
插入耳机后,按你图,耳机插头最外层接3,依次是3、4、5、2..

常见的4段式耳机插头格式,3是GND,4是MIC,5和2分别是L和R。也有的一些3是MIC,4是GND的。

网友B:
5不跟3联通,3是单独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4段式的耳机座。
你说的没错,6和2是常闭的,插入耳机时6和2断开,6变成浮空了。但其它的你说错了 ...

为什么6和2要常闭,6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