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与电机如何共用一块电池?

楼主(2023-12-30):
现在的方案:
2块12v电池给电机供电,一块3.7v的锂电给pwm供电,运行良好。

但我想用一块电池,于是买了一个 24V转5V的板子,并联接入。

结果不行,电机满负荷运转,查了一下需要做隔离,但该怎么做呢?

纯外行,最好能在网上买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接地就好了吗

不清楚啊,我原本觉得挺简单的,现实打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PWM”是控制板吗?如果是加抗干扰的磁环电容等措施即可。

对,350W的电机,15A左右,pwm纯控制速度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机24V供电,单片机那边3.3~5V供电。你如果用同一个电池给这两部分电路供电,那么你要处理好接线。电池 ...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pwm电路失效了,不清楚原因

网友C:
你电机24V供电,单片机那边3.3~5V供电。你如果用同一个电池给这两部分电路供电,那么你要处理好接线。电池要引出4根线,两正两负,一组接到电机,一组接到单片机板子。然后单片机板子再引出2根线(PWM和GND)接到电机控制端口。

网友B:
你说的“PWM”是控制板吗?如果是加抗干扰的磁环电容等措施即可。

网友A:
不是直接接地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