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以后rs485转ttl的灯是亮的接完串口以后灯不亮传感器数据也采集不上?

楼主(2023-12-30):
如题,该如何找错误?谢谢大家

网友A:
485的协议是什么样子的你有什么硬件设备监视串口数据以及监视到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没有硬件调试那么采用了什么排故措施

网友B:
线可能接错了,把485模块那边的电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