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信断帧的问题

楼主(2023-12-31):
前面也发了一个关于485通信断帧的问题,这么久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具体情况就是,单片机通过485发送modbus 协议的数据通过485转换器,电脑sscom软件接收单片机的485通信数据,但是在接收的时候,经常发生一帧数据分两次发送,我一直以为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软件改过来改过去,也没能解决问题。

最近从某一个宝上买个USB的485转换器,接上后试了下,断帧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网友A:
我把你的帖子读了五遍才仿佛了解到你的意思似乎好像是第一买到的232转485的转换器不太好用所以你换了一个USB直转485的转换器解决了问题是不是这样我猜测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实际485(modbus rtu)就几个参数:波特率,数据长度,校验方式,开始位,停止位。没法判断可以用逻辑分析了抓下信号,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所以问题是第一个 USB 到 485 转换器是坏的。 这不是软件或其他硬件部件的问题。 感谢您分享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