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TC8G1K08A单片机的ADC功能问题

楼主(2023-12-31):
见网上较多朋友用此八脚单片机制作小东西,外围简单功能挺多。随网上买了几片,可是感觉程序每次半道就不动了。经过用LED反复检查程序执行位置,可以确定死在ADC完成标志置位那里,不判断完成标志用延时几毫秒或者用中断法就正常。没试过别的批次是否改正或尚存。请和我一样遇到此问题的朋友不要在此问题浪费时间精力。大神请跳过,或者发表高见探讨。

网友A:
没有贴程序,不好做出判断。用过好多STC8G1K08A的ADC功能没有遇过你说的毛病。

网友B:
这个型号我买了很多,很适合DIY,ADC功能目前是没有出现过问题的,你把代码上传看一下

网友C:
没听说过如此重大的bug

网友D:
楼主就不能先测试一下STC官方的历程?

网友E:
8个脚的好像是没有ADC功能的,我记得是这样,有ADC功能的至少是16脚的。你看看你这个型是不是根本没有ADC功能,这个你发指令它根本完不成转换,所以就卡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我买了很多,很适合DIY,ADC功能目前是没有出现过问题的,你把代码上传看一下

就是用的官方例子查询法不行,咋改都不行。后来网上搜有网友就说不会自动置位。改成不查询直接延时上几个MS,嫌费时间就用中断法,果然好了。买了10个没用完,再没买过其他批次试。还用过STC15F2K61/48S2, STC8A8K64D4都正常。回头我把有问题的STC8G1K08A的批次号抄一下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E:
8个脚的好像是没有ADC功能的,我记得是这样,有ADC功能的至少是16脚的。你看看你这个型是不是根本没有ADC功 ...

玩这一行的,不能好像
08A脚是有ADC功能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官方例子查询法不行,咋改都不行。后来网上搜有网友就说不会自动置位。改成不查询直接延时上几个 ...

完整的代码上传,就知道了
STC没那么垃圾的,至少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上次我说的ADC完成标志不会置位的片子批次号码为

网友F:
大概率是你程序问题,官方例程我用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