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的锂电缓冲点焊机制作

楼主:
利用24V-48V电动车充电器制作锂电池电焊机。
此电路目的为降低瞬间大电流冲击,还可以保证电焊机连续工作。
R1与C1组成延时电路。随着功率管b极电压上升,由截止状态逐渐进入饱和导通状态,从而给储能电容C2进行充电,直至充满,功率管停止工作。
点焊时,C2放电,电路继续给C2补充电能。 R2为泄放电阻。
不知此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2024-01-02):
楼主真会异想天开。60伏1法拉电容有多大,短路有啥后果。

网友B:
不错不错、我做个试试

网友C:
用容量过100A效应管,都不敢说一定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会异想天开。60伏1法拉电容有多大,短路有啥后果。

如果用24V电压给1F电容直接充电,因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近似短路,瞬间电流极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设计了这个控制3DD15的延时电路。接通电源瞬间,3DD15的b极电压近似为零,C1电压至少达到0.5V后,3DD15才勉强导通,以较小的电流给C2充电。随着C1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才逐渐增大,所以不会对C2造成大电流冲击。并且因为随着C1电压上升,C1与电源的电压差也跟着减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我做个试试

3DD15承受的最大电压,不会超过电源电压。开始充电时,因为由延时电路的控制,充电电流逐渐上升,C2电压跟随上升,C2的电压与电源电压差随之降低。因为延长了充电时间,所以3DD15承受的电流并不大。也就是3DD15始终处在安全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会异想天开。60伏1法拉电容有多大,短路有啥后果。

制作成本低,制作简单。为了安全,建议将C1更换为耐压不低于25V的电容。

网友E:
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效果,1F/10V的储存功率不足以焊接!另外,1M的限流电DD15的CE电流比较小,充电时间很长。DD15的电流放大能力比较差,需要的基极电流相对要大一些,所以,这个电路不适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效果,1F/10V的储存功率不足以焊接!另外,1M的限流电DD15的CE电流比较小,充电时间很 ...

储能电容是C2,不是C1。C2=1F/60V。充电电压是24V。这个能量,用来焊接锂电池,还是可以胜任的。
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缩短充电时间,可以改变延时时间。例如可以通过降低R1阻值或者降低C1容量。
如果C2容量不够用,当然也可以并联多个超级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储能电容是C2,不是C1。C2=1F/60V。充电电压是24V。这个能量,用来焊接锂电池,还是可以胜任的。
在保证 ...

C1能够充电到多少V?NPN三极管的e极电压不能高于B极电压,3DD15的基极电压肯定不会高于12V!你说C1能够充电到多少V?肯定会低于12V!改了R1的数据了?原来R1也是1M!现在改成360k后确实可以充电到17V。不过,1F/17V的储存电荷仍然没有多少能量

网友E:
建议把3DD15改成BU406,R1改成470Ω!取消R2,C1!增大C2的容量!考虑到法拉电容的耐压一般不高,60V的耐压完全没有必要,可以考虑把60V的法拉电容由原来的串联为2组并联获得4F/30V的电容组!这样,在24V电源条件下,才能增加了4倍!勉强可以解决一些薄金属片的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1能够充电到多少V?NPN三极管的e极电压不能高于B极电压,3DD15的基极电压肯定不会高于12V!你说C1能够充 ...

此处三极管为共基极开关电路。
C2电压升到0.7V,三极管开始导通。随着C1电压继续升高,三极管会进入饱和状态,此时三极管C-E直接导通,致使C2充满后,三极管E极电压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3DD15改成BU406,R1改成470Ω!取消R2,C1!增大C2的容量!考虑到法拉电容的耐压一般不高,60V的耐压完 ...

如果取消延时电路,三极管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直接让电源通过一个大功率10电阻给法拉电容充电,限制最大充电电流不大于2A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果取消延时电路,三极管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直接让电源通过一个大功率10电阻给法拉电容充电,限制最大 ...

取消延时电路,相当于给法拉电容直接充电。电原理如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处三极管为共基极开关电路。
C2电压升到0.7V,三极管开始导通。随着C1电压继续升高,三极管会进入饱和 ...

R2是摆设?不会对三极管基极电流分流?如果分流,三极管基极电压多少?小于发射极电压?小于发射极电压三极管还可以导通?

网友E:
这个电路只是楼主想当然的设计吧,也许根本就没有搭建电路实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我做个试试

哪里不错?你实验了吗?现实中这个电路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使用电流放大能力比较差的性价比差的3DD15和大阻值基极电阻,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原来R1取值1M时24UA,假设3DD15的电流放大倍数40,充电电流约1ma!能用吗?这还没有计算R2的分流!即使后面修改R1的值为360K,充电电流也仅仅3ma左右!不错在哪里?3DD15的40倍电流放大能力已经不错了。

网友F:
电压充到12V火花大得很,点焊处烧熔金属颗粒飞溅,几乎不能忍受,24V的供电还能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只是楼主想当然的设计吧,也许根本就没有搭建电路实验!

真诚感谢“老愚童63”老前辈。原图凭想象设计,并没有搭建电路实验。因无把握,才发到论坛征求意见。原图R1R2构成分压,所以输出电压永远不会达到电源电压。您是正确的。
今天按下图搭建电路实际操作了一下,火花大些,但点焊锂电池效果的确不错。谢谢老前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里不错?你实验了吗?现实中这个电路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使用电流放大能力比较差的性价比差的3DD15和 ...

本人只有0.47F/60V电容2只,并联使用。

网友G:
真诚感谢“老愚童63”老前辈,牛,楼主可交也,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真诚感谢“老愚童63”老前辈。原图凭想象设计,并没有搭建电路实验。因无把握,才发到论坛征求意见。原图 ...

1F/60V变成1uF/60v,容量差1000000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F/60V变成1uF/60v,容量差1000000倍?

对不起,作图时写错了。现在已经更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