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缓冲锂电池点焊机

楼主:
利用24V-48V电动车充电器制作缓冲锂电池电焊机。
目的降低充电瞬间大电流冲击,保证电焊机持续工作。
R1与C1组成延时电路。随着C1电压升高,功率管由截止逐渐到饱和导通,给储能电容C2充电。电容充满后,充电停止,电焊机可以正常工作。
R2为C1泄放电阻。

网友A(2024-04-08):
这能行吗!在C2降压到一定的时候,24伏直接通过3DD15给后续的短路供电,不烧管子吗?3DD15才5A。使用的时候要断开K吧?这样还有点可能。

网友B(2025-03-21):
原理是行,建议加上触控开关,也就是说在点焊时断开给c2充电。因c2的充电电流较大,最好是触控开关控制继电器进行切换。

网友C:
不要尝试,3DD15电流不够,加上B极加载电压不够管子的损耗会导致直接冒烟.

网友D:
3DD15的HFE一般比较小,大多数低于40!按40计算,24V电压通过360K电阻加到3DD15基极最大电流约为0.067ma!那么3DD15的发射极最大电流只有2.7ma!这是在不考虑C1分流和C2电压存在导致电压降减小的情况下!不足3ma的充电电流C2要多长时间才能充足电?所以,这个电路根本就无法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尝试,3DD15电流不够,加上B极加载电压不够管子的损耗会导致直接冒烟.

不会!按楼主参数3DD15只有通过不足3ma电流根本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不如直接在3DD15的CE极之间跨接一只电阻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