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字符液晶滚动程序

楼主:
这是我在单片机设计学习的过程中 , 做的单片机LCD1602字符液晶滚动程序.
2.字符滚动
2.1.第一种方式
使用LCD内置指令设置整屏左移或者右移,在读入字符时每读一个字符都要有个延迟,否则会因为速度太快,看到屏幕上就是没有字符。

#define LCD_DIS_MODE_LEFT 0x07         // AC自增,画面左移
#define LCD_DIS_MODE_RIGHT 0X05        // AC自增,画面右移
1
2
设置字符左移核心代码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str1[] = "Beyound Self Beyound Time Beyound Sky";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Init();
        // 1.设置整屏幕左移
        LCD1602_WriteCMD(LCD_DIS_MODE_LEFT);

        while(1){
                //设置字符显示起始位置
                LCD1602_WriteCMD(0x80);
                //读取字符,注意每读取一个字符时都要有个延迟时间。
                for(i=0;i<strlen(str1);i++){
                        LCD1602_WriteData(str1[ i]);
                        DELAY_MS(500);
                }

        }

}

字符移动完整代码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定义引脚
#define        LCD1602_DB0_DB7        P1                        // 定义LCD1602的数据总线
sbit LCD1602_RS = P3 ^ 2;                                        // 定义LCD1602的RS控制线
sbit LCD1602_RW = P3 ^ 3;                                        // 定义LCD1602的RW控制线
sbit LCD1602_E  = P3 ^ 4;                                        // 定义LCD1602的E控制线
sbit LCD1602_Busy = P1 ^ 7;                                        // 定义LCD1602的测忙线(与LCD1602_DB0_DB7关联)

// 定义指令集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MODE_PIN8 0x38        // 8位数据线,两行显示
#define LCD_MODE_PIN4 0x28        // 4位数据线,两个显示
#define LCD_SCREEN_CLR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CURSOR_RET 0x02        // 光标复位
#define LCD_CURSOR_RIGHT 0x06        // 光标右移,显示不移动
#define LCD_CURSOR_LEFT 0x04        // 光标左移,显示不移动
#define LCD_DIS_MODE_LEFT 0x07         // AC自增,画面左移
#define LCD_DIS_MODE_RIGHT 0X05        // AC自增,画面右移

/*光标开关控制*/
#define LCD_DIS_CUR_BLK_ON 0x0f        // 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
#define LCD_DIS_CUR_ON 0x0e        // 显示开,光标开,光标不闪烁
#define LCD_DIS_ON 0x0c        // 显示开,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define LCD_DIS_OFF 0x08        // 显示关,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光标、显示移动*/
#define LCD_CUR_MOVE_LEFT 0x10        // 光标左移
#define LCD_CUR_MOVE_RIGHT 0x14        // 光标右移
#define LCD_DIS_MOVE_LEFT 0x18        // 显示左移
#define LCD_DIS_MOVE_RIGHT 0x1c        // 显示右移

/**
LCD1602忙碌状态不会接收新指令,因此在发送新指令前先检测是否忙碌。
判断LCD1602_Busy变量的值为低电平则为不忙。
*/
void LCD1602_TestBusy(void){
        LCD1602_DB0_DB7 = 0xff;        //将数据引脚置为高电平
        LCD1602_RS = 0; // 指令状态
        LCD1602_RW = 1;        // 读状态
        LCD1602_E = 1;        // 打开LCD显示器读指令
        while(LCD1602_Busy);        //读取LCD1602_Busy(P1.7)为低电平则结束循环
        LCD1602_E = 0;        // 关闭LCD显示器读指令
}

/********************************************************************************************
// 写指令程序 //
// 向LCD1602写命令 本函数需要1个指令集的入口参数 //
/********************************************************************************************/
void LCD1602_WriteCMD(uint8 LCD1602_command) {
        LCD1602_TestBusy();
        //输入的命令赋值给LCD1602_DB0_DB7
        LCD1602_DB0_DB7 = LCD1602_command;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 写数据程序 //
// 向LCD1602写数据 //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int8 LCD1602_data){
        LCD1602_TestBusy();
        LCD1602_DB0_DB7 = LCD1602_data;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void){
        LCD1602_WriteCMD(LCD_MODE_PIN8);        //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LCD1602_WriteCMD(LCD_DIS_ON);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显示开,光标关
        LCD1602_WriteCMD(LCD_CURSOR_RIGHT);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LCD1602_WriteCMD(LCD_SCREEN_CLR);        // 显示清屏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str1[] = "Beyound Self Beyound Time Beyound Sky";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Init();
        // 设置整屏幕左移
        LCD1602_WriteCMD(LCD_DIS_MODE_LEFT);
        while(1){
                LCD1602_WriteCMD(0x80);
                for(i=0;i<strlen(str1);i++){
                        LCD1602_WriteData(str1[ i]);
                        DELAY_MS(500);
                }

        }

}

2.2.第二种移动方式
这种移动方式不需要在初始化时设置好移动方式,而是在需要的时候开启移动,不需要时候关闭移动。

核心代码
1602的内置指令中提供了显示左移或右移的指令#define LCD_DIS_MOVE_LEFT 0x18,使用该指令可以使内容移动。
下面是实现屏幕左移的核心代码,其他代码同上面实例代码一致就不在展示。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str1[] = "Beyound Self Beyound Time Beyound Sky";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Init();
        // 输出字符内容
        LCD1602_WriteCMD(0x80);
        for(i=0;i<strlen(str1);i++){
                LCD1602_WriteData(str1[ i]);
        }

        while(1){
                // 设置屏幕左移
                LCD1602_WriteCMD(LCD_DIS_MOVE_LEFT);
                DELAY_MS(500);

        }

仿真图

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