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diy时遇机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01):
谢谢大家

网友A:
找机械专家帮你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
想办法自己动手就不用求人,不然的话就钱开路。

网友C:
这取决于机械问题的类型。 如果太复杂,那么你最好看书或者网上的文章,如果简单,就尝试自己解决。 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

网友D:
太笼统了,怎么回答?一般就是见招拆招。

网友E:
不会机械diy,怎么电子diy?电子是全才

楼主:
我想做个乒乓球发球机  机械这部分实在是不懂  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才问一问

网友F:
太巧了,我也有相反问题,机械diy时遇电子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G:
这让人怎么答。。。

网友H:
想搞就学,车铣刨钳磨,买台钻锯子开孔器丝锥板牙套……
最好找个有人搞过的文档、视频介绍,跟着做。
diy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diy,你懂原理才能diy,不懂原理你D什么?
你看某音上D的航模、卡丁越野车,各个都是机械、电气、电子、编程、液压、电焊、数控、传动……玩得很溜的全能型大神,少一样都动不起来

楼主:
电子问题我给你解决你帮我把机械问题解决了

楼主:
简单的细节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你像我们搞电子的如果上升到专业中机械部分你不一定就能搞明白

楼主:
没提出意见的就在这歪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乒乓球发球机  机械这部分实在是不懂  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才问一问

你可以参考这个,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参考这个,这么做。

谢谢楼上兄弟有几张图我还真没见过
你是从哪找到的   主要是我不清楚  各种旋转球是如何发射的  还有像那种专业级的  机头是如何转动的  实在是没有那种想象力因为这一部分实在是不太专业

网友I:
这些图都是在网上找的。

乒乓球发球机是一种用于自动发射乒乓球的设备,通常由计算机控制。这些机器通常具有不同的设置,允许用户调整发球的速度、旋转和方向。以下是一般情况下乒乓球发球机的控制方法和机制:

1.控制方式: 乒乓球发球机通常有遥控器或者计算机程序进行控制。一些高级的发球机甚至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进行控制。通过这些控制方式,用户可以轻松地调整机器的各种参数。

2.速度控制: 用户可以通过调整发球机的速度来控制球的发射速度。这通常通过控制机器内部的电机来实现,可以通过设定具体的转速来调整球的速度。

3.旋转控制: 乒乓球发球机可以模拟各种旋转效果,包括顶旋、底旋、横旋等。这通常通过改变发球轮的旋转方向和速度来实现。发球机内部的电机或者机械结构可以让球产生不同的旋转。

4.方向控制: 发球机通常可以调整发球的方向,以使球的轨迹变化。这可以通过调整发球机头的转动方向来实现。机头的转动可以是水平方向或者垂直方向,具体取决于机器的设计。其中一个图,你可以看到一个舵机,他就是来控制水平方向的。

5.预设程序: 一些高级的乒乓球发球机具有预设的发球程序,模拟不同类型的发球,如正手推球、反手推球、快攻、慢攻等。用户可以选择这些预设程序,也可以自定义发球参数。

机头的转动通常通过电机和传动系统实现。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发球机在发球时动态地调整机头的方向,模拟各种不同的球路。在一些高级的发球机中,可能还包括了一些传感器,用于检测球的旋转和速度,从而更精准地模拟各种发球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些图都是在网上找的。

乒乓球发球机是一种用于自动发射乒乓球的设备,通常由计算机控制。这些机器通常 ...

好吧谢谢!

网友J:
那就把autocad 这个最基本的搞会, 出最基本的平面结构图, 外发给别人帮忙做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有几张图我还真没见过
你是从哪找到的   主要是我不清楚  各种旋转球是如何发射的  还有像 ...

旋球有两个电机,通过调节两个电机的转速就可以达到球飞出去之后起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