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30单片机不能用STM32 ST-LINK Utility烧录程序问题

楼主(2024-01-01):
STM32G030单片机能用STM32 ST-LINK Utility读出内部程序,但不能重新烧录程序,提示被锁,也确实是锁着的状态,但是没法解锁,不知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有没有解决方案?(MDK5能下载,能仿真)

能读出程序

能读出程序

锁定状态

锁定状态

解锁不成功

解锁不成功

楼主:
具体型号:STM32G030F6P6

网友A:
ST-LINK Utility编译的时候还没有STM32G030F6P6呢,应该不支持吧

楼主:
那也不应该允许把程序读出来吧

网友B:
升级一下ST-LINK驱动程序应该就好了

楼主:
还是解决不了程序泄密的问题。不指望用STM32 ST-LINK Utility烧录程序,但是别允许直接读出来是底线。

网友A:
现在ST都已经推出STM32CubeProgrammer了啊,完全可以用最新的工具来进行烧录工作。
G070使用的时Cortex M内核,你猜会不会内核默认位置就是对应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