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入门基本知识

楼主:
开关电源入门基本知识的讲解

网友A(2024-01-12):
整流与滤波,基本概念,
功率因数,是供求关系,关乎 相移与波形,
供求比例恒定,则物尽其用,图中这功因,是 波形功因。

网友A:
电力调控电路,大多是 稳压、恒流、开关、线性 皆可用,
反而是 串联与并联 这两种骨干拓扑,却是完全无法通用的,
集成稳压,集成的是 有源部份,扼流圈与平波电容是集成不了的。

网友A(2024-03-18):
总觉得,boost也算是反激的一种,只是磁能的提取方式有别,
boost的提取方式是电气连接,理论上不会有漏感这回事,反激则是以互感耦合隔离传输,漏感,因耦合系数为1还未能做到。

网友A:
QR模式是ZVS属性的,但此模式是不是在反激电路中才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