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单片机T12焊台

楼主(2024-01-02):
恒温烙铁主要是要控温准确,调谐方便、回温快。
本焊台选择了简单的电路,完全满足使用要求。显示采用了数码管,具有价廉,显示清晰,耐用,编程简单
(更主要是没用过其他的)
单片机采用STC8G1K08-20,
因为单片机性能较弱,故测温采用T12热电偶标准数据表,用电子表格曲线回归方程方式,现实使用感觉还是可以
的。
冷端补偿用热敏电阻,同样采用方程式的方法。

主电源采用联想笔记本电源 0713A1990,改造了输出电压为24V、去掉Y电容以防静电,额定功率90W足够。
控制电源为一般的5V充电器,查看本身没有Y电容。

用某一个宝购入的EC11作为调谐及菜单选择。
烙铁头为原装二手烙铁头,很好用。以前有一个新烙铁头,升温还行但回温慢。

性能:
1:恒温100-500可调;
2:修眠;60-999秒可调
3:修眠温度:100-250
4;定时关机;最小为睡眠时间,最大999秒
5:温度修正:-99到+99
6:调温步长(旋转编码器一格数):1-10
7:具有冷端补偿
8:升温速度见视频,真实无删减。

特点:
1:线路简单,成本低
2:采用0.28寸3位LED红色数码管,显示清晰
3:元器件均为常见器件,获得容易
4:采用24V开关电源
开机视频不知道怎样添加,所有没有,等研究知道了再添加。
5:用洞洞板手工焊接

原理图:
仿真: 无
代码: 无

网友A:
实际使用的运放就是OP0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的运放就是OP07吗

实际图纸,经测试稳定好用。

网友B:
这都行,我服了,我也要试试看

网友C(2024-02-01):
搞个代码试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代码试一下哦

几点说明
1.刚刚研究单片机半年时间,现在还在继续深入阶段,没有经过专业学习,不知代码是否规范;
2.只是个人应用。
3.没有PCB板打样图,很不规范,只能自己使用。
4.如果需求多,可以把源代码发出,只是乱写的,可能很多需要更改。

网友D(2024-03-31):
弱弱的问句为什么要用运放呢

网友E(2024-05-22):
求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