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压降小并且反向漏电流小的二极管有哪些?

楼主(2024-01-02):
压降0.5V以下,漏电流小于1微安

网友A:
硅二极管:通常用于低功率电子应用和数字电路。钳位二极管:它在反向偏置时具有较低的漏电流,并且可以在特定的电压范围内保持稳定的反向电压。肖特基二极管:适用于高频应用和低功耗电路。

网友A:
硅二极管:通常用于低功率电子应用和数字电路。钳位二极管:在反向偏置时具有较低的漏电流,并且可以在特定的电压范围内保持稳定的反向电压。肖特基二极管:具有较小的正向压降和较低的反向漏电流,适用于高频应用和低功耗电路。

网友B:
给出确切的参数指标才好找

网友A:
硅二极管;高速二极管:常用于开关电源、逆变器和高频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具有较小的正向压降和较小的反向漏电流。肖特基二极管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它可以在反向击穿时产生稳定的电压。因此,肖特基二极管常用于稳压和电压参考电路中

网友C:
你要多小?没有具体数值凭空说没有任何意义。最典型如SBD的正向压降小但是反向漏电大,但不以纽扣电池的容量放电几年考虑的话,反向漏电是个不要考虑的参数。

网友D:
正向压降要多小才算是小?0.7V算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硅二极管;高速二极管:常用于开关电源、逆变器和高频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具有较小的正向压降和较小的反 ...

你的回复后半段全都是错误的,请不要不负责任的转帖你不懂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