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multisim元件 这种电阻排在哪?

楼主(2024-01-02):
屏幕截图 2024-01-02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在multisim中,这种电阻排在哪,为什么我找到的和上图中的不一样

网友A:
MULTISIM中,电阻排在基本元件库中:选择RPACK即是。在工作区上方的那排可以选择的器件里面,选择“放置基楚原件”,然后会有一个对话框,选择电阻(英文是Resistor

网友B:
仿真的话,不需要考虑阻排,放一个一个的电阻好了。

做PCB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