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款单火电源芯片的应用电路和它的引脚定义,6脚是复位脚高电平使能,为啥接地?

楼主(2024-01-02):
谢谢大家

网友A:
规格书里面说的很清楚。
上电延时信号(RESETn) :
VIN 电压到达 UVLO 约 3.5s 后,RESETn 从低电平变
为高电平,此信号为控制芯片提供使能信号,实现
控制芯片的延迟启动。

因为开漏输出,所以可以直接接地。

网友B:
因为没有使用这个脚。这个是对其它芯片(主要是MCU)复位用的。

网友C:
不使用时,开漏引脚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