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的剃须刀充电电路图,求大佬分析下这个电路两个三极管状态

楼主:
始终没分析明白这两个三极管是如何振荡的,那个C1电容在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做啥呀,外行太难了,能有大佬们指点一二最好不过啦,2024第一帖

1.2V充电电路

1.2V充电电路

网友A(2024-01-02):
1.电路经R13给C1充电至0.7v,Q2的be导通,此时R13电压14
.3V,Ib= 0.045ma,则经过R4电流I=2ma(Q2的β=40算)Q3的Ueb=0.597V。
2.Q3导通,则流经Q3的Iec=80ma(Q3的β=40算),此时Q3的电压Uc=Iec*(R2+R10//R11)=2.336V,给C1加了反向电压,会拉低C1右侧即Q2的Vb,导致Q2,Q3截止
3.重复以上。
这是目前自己的理解,我知道大概率是理解错的,大佬们帮帮忙分析下吧,蟹蟹啦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