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电子琴实物开发遇到的困难

楼主(2024-01-03):
请问用51单片机做简易电子琴实物时,仿真可以正常运行,开发板上也可以响,为什么到实物板上没有声音并且数码管显示也不正常,实物用的是有源蜂鸣器和74hc595组成的数码管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回复,感谢

网友A:
PCB图中7个按键共地端与电源地没有连通,蜂鸣器必须用无源的且要加三极管放大驱动。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要修改595驱动代码。

网友B:
蜂鸣器可以改用无源的,这样程序就不要改,如果用有源的,就要持续给脉冲才能响,数码管显示不正常,一般是刷新频率不对或没消影

网友C:
每五个按键上面一个蓝线,说明这里有一个网络没有布好线。
蜂鸣器靠51单片机的端口是推不动的,如果非这样做不可以,可以把蜂鸣器一端接正,另一端接单片机端口,用灌电流会有一点声音。
数码管显示,一个是译码的问题,一个是共阳共阴的问题,595传输完数据之后需要发锁存脉冲把数据顶出去。而且最好加一个限流电阻,因为595是电压器件,不带恒流功能。

网友D:
有源蜂鸣器是什么东西?你先上网搜索,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