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15分钟开关KEY1没有变低电平,ERR-LED灯闪烁?哪里不对?

楼主(2024-01-03):
/******************************************************************************************
   下面代码15分钟开关KEY1没有变低电平,ERR-LED灯闪烁?哪里不对?
                              并且三个IO全部拉低                          JS_JDQ = 0;
                                                                                     DCF_JDQ = 0;
                                                                                    JR_JDQ = 0;

***********************************************************************************************/

#include <STC8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R_JDQ = P3^3;
sbit JS_JDQ = P5^5;
sbit DCF_JDQ = P3^2;

sbit KEY1 = P3^0;
sbit ERR_LED = P5^4;
bit t0zd0b=0;
bit t1zd0b=0;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

uint  i=0,j=0;
uchar t0IntCnt = 0; //T0中断计数变量
uint ledFlashCnt = 0;        //ERR_LED指示灯闪烁周期计数
uchar Flag2ms = 0;      //2MS到标志
uchar u8Flag15min = 0;        //15分钟到标志

void TM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Timer1_Init(void)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A = 1;       //开总中断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开T0中断
}

/*
必须开启T0中断,延时函数才起作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 4; //每次256us,1ms中断4次
        while (i) {
                if (t1zd0b)
                {
                       t1zd0b = 0; //清除时间中断标志
                        --i;
                }
        }
}
void delay_ms(uint var)//延时单位为毫秒,最多延时65.535秒(65535mS)
{
        while (var--)
        {
                delay_1ms();
        }
}

#define d_s(s) delay_ms((s)*1000ul)//延时单位为秒

void IO_init()
{

    P3M0 = 0xe4;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JR_JDQ = 0;
JS_JDQ = 0;
DCF_JDQ = 0;

// KEY1 = 0;
ERR_LED = 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flag=1;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if(TF1)
                TF1=0;
                t1zd0b=1;ledFlashCnt ++;
        }

void main()
{

                TM0_init();Timer1_Init(); delay_1ms();
    IO_init();
    ERR_LED = 1;d_s(1); ERR_LED = 0;JS_JDQ = 1;d_s(1);  DCF_JDQ = 1;
    while (1)
                {
                                                                        if(KEY1 == 1 )     //缺水时
                                                                        {
                                                                                d_s(1);
                                                                                JS_JDQ = 1;

                                                                                d_s(1);
                                                                                DCF_JDQ = 1;
                                                                                d_s(7);
                                                                                JR_JDQ = 0;

                if(flag)
                {
                        flag=0;
                        if(++count >= 200)
                        {
                                cou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15)
//                                         min=0;
                                 u8Flag15min = 1;
                                }

                        }
                 JS_JDQ = 0;
                                                        DCF_JDQ = 0;
                                                        JR_JDQ = 0;

                                                }
                                                                else        //15分钟到,执行LED闪烁   3、如果第一个动作水位一直不能到,
                                                            //也就是开关一直断开高电平,则故障灯闪烁,
                                                                                                    //加水加热电磁阀灯全部熄灭。
                                {
                                        if (ledFlashCnt>=200) //200*5=1000ms
                                        {
                                                ledFlashCnt = 0;
                                                 ERR_LED = 1;
                                        }
                                }
                                    }

                                else if(KEY1==0)    //b、第二步只要水位到了,也就是开关接通低电平,延时一秒
                                            //加热灯点亮,延时五秒后,电磁阀灯熄灭,又过一秒,加水灯熄灭。
                                {
                      u8Flag15min = 0;
                                                                                  ERR_LED = 0;
                                                                                        DCF_JDQ = 0;
                                                                                        d_s(1);
                                                                                        JS_JDQ = 0;

                                                                                        d_s(2);
                                                                                        JR_JDQ = 1;

                                                                        }
                                                                }

}

楼主:
/******************************************************************************************
电加热蒸汽锅炉全自动控制板说明
1、按上图所示接线;
2、上电后,供水设备工作(加水指示灯亮),报警设备工作;
3、水位信号到(水位指示灯亮),供水设备延时1秒停止工作(加水指示灯熄灭),加热设
备延时2秒工作(加热指示灯亮)。
4、水位信号断开(水位指示灯熄灭),加水设备延时启动(延时时间用拨码开关可以调节,
详细说明见后),加热设备延时10 秒停止。水位信号接通保持时,加热设备不停止工作。
加热设备也可以通过手动按钮控制开启或停止。
4位拨码开关都在数字这边时,水位信号断开时,加水设备启动(不延时),
“4”位往上拨,延时1秒;
“3”位往上拨,延时2秒;
“2”位往上拨,延时4秒;
“1”位往上拨,延时8秒;
也可以多种组合,如:“2”、“3”和“4”位往上拨,延时7秒。同理。
***********************************************************************************************/

#include <STC8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R_JDQ = P3^3;
sbit JS_JDQ = P5^5;
sbit DCF_JDQ = P3^2;

sbit KEY1 = P3^0;
sbit ERR_LED = P5^4;
bit t0zd0b=0;
bit t1zd0b=0;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

uint  i=0,j=0;
uchar t0IntCnt = 0; //T0中断计数变量
uint ledFlashCnt = 0;        //ERR_LED指示灯闪烁周期计数
uchar Flag2ms = 0;      //2MS到标志
uchar u8Flag15min = 0;        //15分钟到标志

void TM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Timer1_Init(void)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A = 1;       //开总中断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开T0中断
}

/*
必须开启T0中断,延时函数才起作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 4; //每次256us,1ms中断4次
        while (i) {
                if (t1zd0b)
                {
                       t1zd0b = 0; //清除时间中断标志
                        --i;
                }
        }
}
void delay_ms(uint var)//延时单位为毫秒,最多延时65.535秒(65535mS)
{
        while (var--)
        {
                delay_1ms();
        }
}

#define d_s(s) delay_ms((s)*1000ul)//延时单位为秒

void IO_init()
                {
                                P3M0 = 0xe4;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ERR_LED = 1;
                        d_s(1);//延时1秒
                        JS_JDQ = 1;
                        ERR_LED = 0;
      d_s(2);//延时2秒

                        DCF_JDQ = 1;
                        d_s(1);//延时1秒

                        JR_JDQ = 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250毫秒
        {
   if(TF0)        //定时器 0 上溢中断
        {
                TF0 = 0;
                t0zd0b = 1;
                t0IntCnt++;
                if(t0IntCnt>=8)        //8*250 = 2ms
                {
                        t0IntCnt = 0;
                        Flag2ms=1;
                        ledFlashCnt ++;
                }
        }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if(TF1)
                TF1=0;
                t1zd0b=1;
        }

void main()
{

                TM0_init();Timer1_Init();
    IO_init();
    delay_ms(80);
    while (1)
     {
                                                                if(KEY1 == 1 )     //缺水时
                                                                        {
                                                                                DCF_JDQ = 1;
                                                                                d_s(1);//延时1秒
                                                                                JS_JDQ = 1;
                                                                                d_s(3);//延时1秒
                                                                                DCF_JDQ = 0;

                                                                                JR_JDQ = 0;

                                                                                if(flag)
                                                                                                {
                                                                                                    flag=0;
                                                                                                    if(++count >= 200)    //200*5=1000ms
                                                                                                    {
                                                                                                    cou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1)
                                                          min=0;
                                                                                                    u8Flag15min = 1;
                                                                                                    }
                                                                                                    }
                                                                                                 JS_JDQ = 0;
                                                                                                 DCF_JDQ = 0;
                                                                                                 JR_JDQ = 0;
                                                                                                    //break;
                                                                                                }
                                                                         else        //15分钟到,执行LED闪烁   3、如果第一个动作水位一直不能到,
                                                                                                    //也就是开关一直断开高电平,则故障灯闪烁,
                                                                                                    //加水加热电磁阀灯全部熄灭。
                                                                                                {
                                                                                                    if (ledFlashCnt>=200) //200*5=1000ms
                                                                                                    {
                                                                                                    ledFlashCnt = 0;
                                                                                                    ERR_LED = 1;
                                                                                                    }
                                                                                                }
                                        }

                                     else if(KEY1==0)    //b、第二步只要水位到了,也就是开关接通低电平,延时一秒
                                            //加热灯点亮,延时五秒后,电磁阀灯熄灭,又过一秒,加水灯熄灭。
                                           {
                      u8Flag15min = 0;
                                                                                  ERR_LED = 0;
                                                                                        DCF_JDQ = 0;
                                                                                        d_s(1);
                                                                                        JS_JDQ = 0;

                                                                                        d_s(2);
                                                                                        JR_JDQ = 1;
                                                                         }
                        }
}

楼主:
看下面的代码

网友A:
代码没问题的话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问题的话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呢?

硬件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代码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这个flag在哪里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lag在哪里置1?

#include <STC8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R_JDQ = P3^3;
sbit JS_JDQ = P5^5;

sbit KEY1 = P3^2;
sbit ERR_LED = P5^4;
bit t0zd0b=0;
bit t1zd0b=0;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uint  i=0,j=0;
uchar t0IntCnt = 0; //T0中断计数变量
uint ledFlashCnt = 0;        //ERR_LED指示灯闪烁周期计数
uchar Flag2ms = 0;      //2MS到标志
uchar u8Flag6min = 0;        //15分钟到标志

void TM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EA = 1;
}

void Timer1_Init(void)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开T0中断
//               EA = 1;       //开总中断
}

/*
必须开启T0中断,延时函数才起作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 4; //每次256us,1ms中断4次
        while (i) {
                if (t1zd0b)
                {
                       t1zd0b = 0; //清除时间中断标志
                        --i;
                }
        }
}
void delay_ms(uint var)//延时单位为毫秒,最多延时65.535秒(65535mS)
{
        while (var--)
        {
                delay_1ms();
        }
}

#define d_s(s) delay_ms((s)*1000ul)//延时单位为秒

void IO_init()
                {
                                P3M0 = 0x08; P3M1 = 0x00;
                                P5M0 = 0x30; P5M1 = 0x00;
                        ERR_LED = 0;
                        JS_JDQ = 1;
                        JR_JDQ = 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
        {    //ERR_LED ^= 1;                            //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if(TF0)        //定时器 0 上溢中断
        {
                TF0 = 0;
                t0zd0b = 1;
                t0IntCnt++;
                if(t0IntCnt>=8)        //8*250 = 2ms
                {
                        t0IntCnt = 0;
                        Flag2ms=1;
                        ledFlashCnt ++;
                }
        }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250毫秒
        {       //  ERR_LED ^= 1;                        //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if(TF1)
                TF1=0;
                t1zd0b=1;
        }

void main()
{
    TM0_init();
          Timer1_Init();
           EA = 1;       //开总中断
    IO_init();
    delay_ms(80);
    while (1)
     {
                                                        if(KEY1 == 1 )     //缺水时
                         {
                                                        ERR_LED = 1;
                                                        JS_JDQ = 1;
                                                        JR_JDQ = 0;

                                                        if(u8Flag6min)
                                                        {
//                                                        t0zd0b=0;
                                                          if(++count >= 200)    //200*5=1000ms
                                                                {
                                                                        cou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2)       //6分钟
                                                                                min=0;
                                                                                u8Flag6min = 1;
                                                                                }
                                                                 }
                                                         }
                                                         else        //6分钟到,执行LED闪烁   3、如果第一个动作水位一直不能到,
                                                                                                    //也就是开关一直断开高电平,则故障灯闪烁,
                                                                                                    //加水加热灯全部熄灭。

                                                                        {
                                                                                                JS_JDQ = 0;
                                                                  JR_JDQ = 0;
                                                                                                    if (ledFlashCnt>=200) //200*5=1000ms
                                                                                                    {
                                                                                                    ledFlashCnt = 0;
                                                                                                    ERR_LED ^= 1;
                                                                                                    }
                                                                        }
               }

               else //if(KEY1==0)
                     {
                        u8Flag6min = 0;
                        ERR_LED = 0;
                         JS_JDQ = 0;
                          d_s(1);
                           JR_JDQ = 1;
                                                                                 }
      }
}

这样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lag在哪里置1?

/******************************************************************************************
电加热蒸汽锅炉全自动控制板说明
1、按上图所示接线;
2、上电后,供水设备工作(加水指示灯亮),报警设备工作;
3、水位信号到(水位指示灯亮),供水设备延时1秒停止工作(加水指示灯熄灭),加热设
备延时2秒工作(加热指示灯亮)。
4、水位信号断开(水位指示灯熄灭),加水设备延时启动(延时时间用拨码开关可以调节,
详细说明见后),加热设备延时10 秒停止。水位信号接通保持时,加热设备不停止工作。
加热设备也可以通过手动按钮控制开启或停止。
4位拨码开关都在数字这边时,水位信号断开时,加水设备启动(不延时),
“4”位往上拨,延时1秒;
“3”位往上拨,延时2秒;
“2”位往上拨,延时4秒;
“1”位往上拨,延时8秒;
也可以多种组合,如:“2”、“3”和“4”位往上拨,延时7秒。同理。
***********************************************************************************************/

#include <STC8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R_JDQ = P3^3;
sbit JS_JDQ = P5^5;

sbit KEY1 = P3^2;
sbit ERR_LED = P5^4;
bit t0zd0b=0;
bit t1zd0b=0;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uint  i=0,j=0;
uchar t0IntCnt = 0; //T0中断计数变量
uint ledFlashCnt = 0;        //ERR_LED指示灯闪烁周期计数
uchar Flag2ms = 0;      //2MS到标志
uchar u8Flag6min = 0;        //15分钟到标志

void TM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EA = 1;
}

void Timer1_Init(void)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开T0中断
//               EA = 1;       //开总中断
}

/*
必须开启T0中断,延时函数才起作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 4; //每次256us,1ms中断4次
        while (i) {
                if (t1zd0b)
                {
                       t1zd0b = 0; //清除时间中断标志
                        --i;
                }
        }
}
void delay_ms(uint var)//延时单位为毫秒,最多延时65.535秒(65535mS)
{
        while (var--)
        {
                delay_1ms();
        }
}

#define d_s(s) delay_ms((s)*1000ul)//延时单位为秒

void IO_init()
                {
                                P3M0 = 0x08; P3M1 = 0x00;
                                P5M0 = 0x30; P5M1 = 0x00;
                        ERR_LED = 0;
                        JS_JDQ = 1;
                        JR_JDQ = 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
        {    //ERR_LED ^= 1;                            //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if(TF0)        //定时器 0 上溢中断
        {
                TF0 = 0;
                t0zd0b = 1;
                t0IntCnt++;
                if(t0IntCnt>=8)        //8*250 = 2ms
                {
                        t0IntCnt = 0;
                        Flag2ms=1;
                        ledFlashCnt ++;
                }
        }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250毫秒
        {       //  ERR_LED ^= 1;                        //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if(TF1)
                TF1=0;
                t1zd0b=1;
        }

void main()
{
    TM0_init();
          Timer1_Init();
           EA = 1;       //开总中断
    IO_init();
    delay_ms(80);
    while (1)
     {
                                                        if(KEY1 == 1 )     //缺水时
                         {
                                                        ERR_LED = 1;
                                                        JS_JDQ = 1;
                                                        JR_JDQ = 0;

                                                        if(t0zd0b)
                                                        {
                                                        t0zd0b=0;
                                                          if(++count >= 200)    //200*5=1000ms
                                                                {
                                                                        cou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2)       //6分钟
                                                                                min=0;
                                                                                u8Flag6min = 1;
                                                                                }
                                                                 }
                                                         }
                                                         else        //6分钟到,执行LED闪烁   3、如果第一个动作水位一直不能到,
                                                                                                    //也就是开关一直断开高电平,则故障灯闪烁,
                                                                                                    //加水加热灯全部熄灭。

                                                                        {
                                                                                                JS_JDQ = 0;
                                                                  JR_JDQ = 0;
                                                                                                    if (ledFlashCnt>=200) //200*5=1000ms
                                                                                                    {
                                                                                                    ledFlashCnt = 0;
                                                                                                    ERR_LED ^= 1;
                                                                                                    }
                                                                        }
               }

               else //if(KEY1==0)
                     {
                        u8Flag6min = 0;
                        ERR_LED = 0;
                         JS_JDQ = 0;
                          d_s(1);
                           JR_JDQ = 1;
                                                                                 }
      }
}

网友B:
28行为啥要用模式1?
30行的初始值哪来的?

这两个if永不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