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路如何结合到一起,过压过流保护

楼主(2024-01-03):
输出电压12.6V (10V-14V) 电流1.6A 图中元件参数如何改,把过流过压电路结合一起

网友A:
菜鸟就是以为电路越复杂越好,事实完全相反电路越复杂可靠性越差,越容易失效,不该加的东西乱加且不说成本高,就是质量差也足够从市场中淘汰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就是以为电路越复杂越好,事实完全相反电路越复杂可靠性越差,越容易失效,不该加的东西乱加且不说成本 ...

没有有单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