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样电压时不共地,怎么办?

楼主(2024-01-03):
单片机对15V的电压进行AD转换,15V电压的地与单片机的地,不是同一个地,需要测量的是蓄电池电压,因电路中有单片机控制的15V继电器,为避免干扰,使用隔离电源,把单片机的地和其它的地分开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大佬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如要是直流不共地,没有参考就玩不转,交流的还可能用互感。。

网友B:
没连接时,测量一下两个地之间的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差,就可以直接用0欧姆电阻把两个地连接起来。
如果有电压差,则应该把采样端放到15伏那边,然后通过数字信号与这边的单片机进行交换。
也可以用某些运放如LNA系列的

网友C:
用线性光耦

网友C:
用线性光耦可以实现

网友D:
如果15V电压的地可以与单片机共地,可以共地后用电阻分压AD,否则用15V共地AD采样通过地隔离串口传送。

网友E:
处理不了。

网友F:
在单片机对15V电压进行AD转换时,如果15V电压使用差分输入模式:一些单片机具有差分输入模式,可以接受两个输入端之间的差分电压。您可以使用一个差分输入模式的ADC通道来同时测量15V电压和地之间的电压差。  2. 使用隔离器:可以使用电气隔离器将15V电压与单片机的地之间进行隔离。电气隔离器可以使得输入信号与单片机的地电位无关,从而可以安全地进行AD转换。

楼主:
需要测的是蓄电池电压,因电路中有单片机控制的继电器,为避免干扰,使用隔离电源,把单片机的地和其它的地分开了,这样,就不共地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G:
不差钱的话上ISO124把,我一直用它隔离保护主控

网友H:
这个问题就好像你站在河的岸边,需要测量对岸的一棵树的高度,因为你的尺子没法够到那棵树的地面,没法量。

只能叫个人在那边帮你测量好,把结果隔空告诉你了。

可以用光强度的办法(线性光耦)

也可以用数字信息编码的办法比如手电筒闪烁摩尔斯电码(PWM脉冲、串口等)

网友I:
可以用距离近可以用光耦做线性变换一下, 稍远可以用红外管, 还可以量测好了通过wifi串口8266发送数据. 方法好多呢

网友J:
采用外挂ADC芯片作,然后外挂ADC芯片与单片机采用数字隔离器隔离就可以了,我作的项目都是这样作的,有时候几十路不同地的源要测,所以都得用外挂ADC芯片加数字隔离器,这样就想怎么测就怎么测了

网友K:
如果不共用地,最好在本地处理信号采样。

网友E:
也未必是绝对不共地,共模电压有一定范围可以用仪表放大器搬运差模电压,把不共地的共模电压滤掉。

网友L:
找个便宜8脚单片机 检测 电压就行 用PWM模式回传就行了

网友M:
干嘛不简单一点,继电器用光耦隔离控制,单片机与被测电源共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干嘛不简单一点,继电器用光耦隔离控制,单片机与被测电源共地

这是不对的,被测电源也可以是强干扰源。

网友N:
共模输入,了解一下

网友O:
选用带 真差分ADC  的MCU,  或者 外接 差分AD 芯片。
真差分ADC  的MCU 可选估计不多。 估计还得 外接 AD 片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O:
选用带 真差分ADC  的MCU,  或者 外接 差分AD 芯片。
真差分ADC  的MCU 可选估计不多。 估计还得 外接 A ...

不可以,差分ADC一样有共模范围,不会超过电源范围,这一点还不如差分放大器,其共模电压范围可以超过放大器供电电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