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编程带温度显示的时钟,到整点蜂鸣器报警

楼主(2024-01-03):
怎么编程带温度显示的时钟,到整点蜂鸣器报警

网友A:
先把硬件电路图画出来,才有资格说什么“编程”。

网友B:
先初步确定所需主要硬件材料。MCU型号、输入/输出设备。如按键或触摸键,数码管或液晶屏显示,有源或无源蜂鸣器等等。再画好原理图。然后画流程图,脑子好使可以略过。程序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本坛参考示例有许多,搜一下即可。

网友C:
蜂鸣器报警需要挑成定时器,温度超过一定值就会响

网友D:
温度传感器有18B20, 网购一个才3块左右, 接线也简单,就3个脚. 单总线接到51单片机的一个IO口就可以读温度值了. 定时器要求不高可以用51单片机内集成的定时器. 先搭好电路,再调软件.

网友E:
DS3231时钟模块能满足你 走时精准还带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