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组充电问题

楼主(2024-01-03):
磷酸铁锂电池,单体额定电压为3.2V,充电截止电压为3.6V~3.65V。四块串联电压14V。用12V充电器恒压恒流充电。对电池组有影响吗

网友A:
没有影响,放心用。

网友B:
用12V充电器给14V锂电池充电?估计无法充满。

网友C:
如果是12V,基本没法充进去多少电。

网友B:
用12V电源给14V电池充电,最多只能充电到12V。
在有保护板的情况下,充电电源应该在16V。

网友D:
磷酸铁锂3V电等于几乎没有电,很多电动车就是设置3V停止放电

网友E(2025-03-21):
充不饱,饿不死。理论上充电电压14.6v,截止放电电压10.0v。也就是说12v充电能用,但容量大减。建议还是用标准电压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