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校准问题,有经验的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4-01-03):
请问有做过电表或者电参采集的吗?目前使用锐能微的RN8302B,对校表部分很迷茫,跟着手册走,电压电流可以校准,但是出现功率一直无法校准,现象是改变功率相位寄存器,PF=0.5L下,某相功率无法校准到跟标准源相近的功率,相位角读出来也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原厂技术支持也联系不上。有经验的可以帮看一下吗,解决了有红包。

网友A:
这个问题除了找原厂FAE没有别的解决方案,因为真正的产品涉及的细节太多了,论坛讨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除了找原厂FAE没有别的解决方案,因为真正的产品涉及的细节太多了,论坛讨论不了。

没有对接群,量不大估计他们不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对接群,量不大估计他们不管的。

那你搞一个成品表,最好是同方案的。先假设成品表是正确的,对比一下看看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标准源的问题,如果是你的问题,拆成品表测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搞一个成品表,最好是同方案的。先假设成品表是正确的,对比一下看看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标准源的问题 ...

确认是我处理不当问题,同类型的可以正常读取数据。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郁闷,因为跟着手册方法走,走出来的路跟手册结果很不一样,所以迷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是我处理不当问题,同类型的可以正常读取数据。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郁闷,因为跟着手册方 ...

你把不准确的数字都记录下来,归纳总结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