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电气间隙不够,怎么办

楼主(2024-01-03):
电气间隙不符合安全距离,在不改PCB的条件下,能不能用绝缘胶把暴露的导电部分胶封起来。

网友A:
不过安规认证不要考虑,要过咨询认证公司。

网友B:
好像分等级的。按产品绝缘等级的要求,哪怕是可以填充,材料都可能有定性的要求。如果是商用要认证,就不能随便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分等级的。按产品绝缘等级的要求,哪怕是可以填充,材料都可能有定性的要求。如果是商用要认证,就不能 ...

是的,不同领域要求的安规认证标准都不一样,即使是统一标准也有不同等级,楼主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C:
如果说是出口英国就不行, 她们规定了物理隔离距离1KV/1mm, 中间加什么也没用。

网友D:
你可以用绝缘胶将暴露的导电部分进行封闭,然后如果电源板上的变压器和周边组件之间的距离不够,你可以把导电组件用绝缘材料包住

网友D:
你可以使用绝缘胶将暴露的导电部分进行封闭,如果电源板上的变压器和周边组件之间的距离不够,你可以考虑将导电组件用绝缘材料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