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main无法调用封装函数

楼主(2024-01-03):
各位大佬好,我正在学习单片机,使用单片机型号为STC8G1K08。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在程序中,我将代码封装在函数中,然后在main函数中调用,程序可以正常编译,也能下载到单片机中,但是无法执行函数功能。
这只是个简单的IO功能测试,不但定时器功能无法启动,甚至普通的IO也无法使用。

#include <STC8G.H>
#include <Delay.h>

void Time0()
{

    TMOD = 0x00;
    TL0 = 0x00;
    TH0 = 0x00;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P33=!P33;
}
void main()
{

    P3M0 &= 0x0C;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10;

//    TMOD = 0x00;
//    TL0 = 0x00;
//    TH0 = 0x00;
//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ET0 = 1;

                Timer0();
    EA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while (1)
                {
                        P55=1;
                        P30=0;
                        P31=0;
                        P32=0;
                        DelayMs(500);
                        P55=0;
                        P30=1;
                        P31=1;
                        P32=1;
                        DelayMs(500);
                }

}

但我将代码直接写在main函数中,程序功能可以正常执行。
#include <STC8G.H>
#include <Delay.h>

void Time0()
{

    TMOD = 0x00;
    TL0 = 0x00;
    TH0 = 0x00;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P33=!P33;
}
void main()
{

    P3M0 &= 0x0C;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10;

    TMOD = 0x00;
    TL0 = 0x00;
    TH0 = 0x00;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                Timer0();
    EA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while (1)
                {
                        P55=1;
                        P30=0;
                        P31=0;
                        P32=0;
                        DelayMs(500);
                        P55=0;
                        P30=1;
                        P31=1;
                        P32=1;
                        DelayMs(500);
                }

}

我的知识储备对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A:
TL0 = 0x00;
TH0 = 0x00;
这是定时几秒进中断呢,还是不停的进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 = 0x00;
TH0 = 0x00;
这是定时几秒进中断呢,还是不停的进中断呢

是不停进中断翻转电平

楼主: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STC8G1K08-8Pin的,但只有这一个型号,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只针对这个型号,还是其他型号的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检测定时器启动没?假如你设定主频12M定时器就5MS进一次。看?万用表?示波器?

网友C:
Timer没有拼写对

网友D:
//                Timer0();

这个函数已经被你用“//”注释掉了!

网友E:
你封装的函数名称与调用的函数名称不一致当然无效。void Time0()   Timer0();  难道编译时没有警告???

网友B:
还是6楼心细 啊,看几遍 我都没发现

楼主:
感谢大佬,确实是我自己粗心导致的,编译报了警告没报错所以给忽略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封装的函数名称与调用的函数名称不一致当然无效。void Time0()   Timer0();  难道编译时没有警告???

楼主同时说“程序可以正常编译”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同时说“程序可以正常编译”怎么解释?

编译报警告,但是没报错,我给忽略了

楼主:
这也是之前学习过程中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从来不注意警告信息,只要程序没报错就认为没问题,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编译报警告,但是没报错,我给忽略了

不会这么简单,你肯定有更多的隐瞒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这么简单,你肯定有更多的隐瞒之处。

它的警告信息如下: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stc01.c...
stc01.c(34): warning C206: 'Timer0':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TIME0?STC01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TIMER0
    MODULE:  stc01.obj (STC01)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TIMER0
    MODULE:  stc01.obj (STC01)
    ADDRESS: 001B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68
creating hex file from "stc801"...
"stc801" - 0 Error(s), 4 Warning(s).

我只注意到错误数为零,就没有关注警告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这么简单,你肯定有更多的隐瞒之处。

在我印象中,也觉得如果调用了没有定义的函数会报错,因此没有注意到函数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检测定时器启动没?假如你设定主频12M定时器就5MS进一次。看?万用表?示波器?

我使用的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