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2887实现的万年历程序

楼主(2024-01-03):
本工程采用STC89C52RC读取DS12887时钟芯片的数据实现的,因为DS12887本身具有后备电池,所以即使设备掉电,时钟芯片依然通过使用后备电池运行,当设备上电后,读取的时钟依然是准确的。因此不用担心掉电后时钟运行不准确

DS12887简介
DS12887是DALLAS公司的实时时钟芯片RTC(Real Time Clock),它功能丰富,应用广泛,PC机内的时钟信号就是由D512887提供的。DS12887内部自带晶体振荡器及锂电池,可计算到2100年前的秒、分、小时、星期、日、月、年七种日历信息并带闰年补偿,断电后能运行10年之久不丢失数据。可选用夏令时,具有24小时或12小时两种制式。它在工业控制及仪器仪表中有广泛用途。DS12887上电时,当Vcc高于4.25V  200mS后,芯片可以被外部程序操作。当Vcc低于4.25V时,芯片处于写保护状态(所有的输入均无效),同时所有输出呈高阻状态。当Vcc低于3V时,芯片将自动把供电方式切换为由内部电池供电。

DS12887内部寄存器说明
DS12887有128个RAM单元。其中4个单元用作控制寄存器,10个单元用作存放时钟字节,114字节为通用RAM。其主要寄存器如下:

DS12887内部寄存器A:

UIP

DV2
DV1
DV0
RS3
RS2
RS1
RS0
UIP=l:更新已到,不能读/写DSl2887;UIP=0:更新末到,能读/写DS12887。
DV2,DV1,DV0应设置为010,表示打开晶振,允许计时。
RS3,RS2,RS1,RS0为方波频率选择位,产生方波周期中断。

DS12887内部寄存器B:

SET

PIE
AIE
UIE
SQWE
DM
24/12
DSE
SET=0:时间更新正常进行,每秒计数1次;SET=1:禁止更新,程序可初始化时间和日历。
PIE=l:允许周期中断;PIE=0:禁止周期中断。
AIE=1:允许报警中断;AIE=0:禁止报警中断。
UIE=1:允许更新结束中断;UIE=0:禁止更新结束中断。
SQWE为方波允许位。SQWE=1:将RS3,RS2,RS1,RS0选定的方波输出。
DM=1:BCD码;DM=0:二进制。该位不受复位信号影响
24/12:1表示24[小]时制;0表示12[小]时制。
DSE为夏时制允许位。DSE=l:采用夏时制;DSE=0:不采用夏时制。

DS12887内部寄存器C:

IRQF

PF
AF
UF
0
0
0
0
IRQF为中断申请标志。
PF为方波周期中断标志。PF=1:方波周期结束,申请中断。
AF为闹铃中断标志。AF=1:当前时间与闹铃时间匹配时即刻申请中断。
UF为更新周期结束中断标志。UF二I:更新周期结束时申请中断。

DS12887内部寄存器D:

VRT

0
0
0
0
0
0
0
VRT为内部锂电池状态。VRT=1:锂电池正常;VRT=0:锂电池耗尽。

D512887内部存储器功能如附表所示。

地址

功能
取值范围(十进制数)
取值范围(二进制数)
取值范围(BCD码)
0
0~59
00~3B
00~59
1
秒闹铃
0~59
00~3B
00~59
2
0~59
00~3B
00~59
3
分闹铃
0~59
00~3B
00~59
4
12[小]时模式
0~12
01~0C   AM

81~8C   PM
01~12   AM

81~92   PM
24[小]时模式
0~23
00~17
00~23
5
时闹铃,12[小]时制
1~12
01~0C   AM

81~8C   PM
01~12   AM

81~92   PM
时闹铃,24[小]时制
0~23
00~17
00~23
6
星期(星期天=1)
1~7
01~07
01~07
7
1~31
01~1F
01~31
8
1~12
01~0C
01~12
9
0~99
00~63
00~99
10
控制寄存器A

11
控制寄存器B

12
控制寄存器C

13
控制寄存器D

50
世纪
0~99
NA
19,20

以下是部分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C8155 XBYTE[0x7000]
#define PA XBYTE[0x7001]
#define PB XBYTE[0x7002]
#define PC XBYTE[0x7003]
//============================
#define sec XBYTE[0x8000]
#define min XBYTE[0x8002]
#define hou XBYTE[0x8004]
#define week XBYTE[0x8006]
#define day XBYTE[0x8007]
#define mon XBYTE[0x8008]
#define year XBYTE[0x8009]
#define cent XBYTE[0x8032]
#define DS12887A XBYTE[0x800a]
#define DS12887B XBYTE[0x800b]
#define DS12887C XBYTE[0x800c]
//===============================
sbit set_inc=P1^0;
sbit set_dec=P1^1;
sbit inc=P1^2;
sbit dec=P1^3;
uchar disbit;
bit flag;
uchar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_P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act_PC[5]={0xfe,0xfd,0xfb,0xf7,0xef};
char ms=0;
char data ram_year,ram_mon,ram_day,ram_week,ram_hou,ram_min,ram_sec;
void scan_key(void);
void delay(uint k);
void wr_time(void);
void rd_time(void);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H0=-(2000/256);
TL0=-(2000%256);
TR0=1;
}

//***********************
void init(void)
{        init_timer0();
        EA=1;ET0=1;
        C8155=0x0f;
        DS12887A=0x20;
}

/**********************************/
void time_dis(uchar disbit)
{uchar y_week;
switch(disbit)
{
case 0:{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1:{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2:{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3:{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4:{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5:{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6:{if(ram_week==1)y_week=9;
                else y_week=ram_week;PA=SEG7[y_week-1];}break;
case 7:{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8:{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9:{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0:{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1:{PA=SEG7[ram_year%10];}break;
case 12:{PA=SEG7[ram_year/1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min_dis(uchar disbit)
{uchar y_week;
switch(disbit)
{
case 0:{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1:{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2:{PA=SEG7[ram_min%10]&0x7f;}break;
case 3:{PA=SEG7[ram_min/10]&0x7f;}break;
case 4:{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5:{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6:{if(ram_week==1)y_week=9;
                else y_week=ram_week;PA=SEG7[y_week-1];}break;
case 7:{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8:{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9:{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0:{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1:{PA=SEG7[ram_year%10];}break;
case 12:{PA=SEG7[ram_year/1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hou_dis(uchar disbit)
{uchar y_week;
switch(disbit)
{
case 0:{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1:{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2:{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3:{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4:{PA=SEG7[ram_hou%10]&0x7f;}break;
case 5:{PA=SEG7[ram_hou/10]&0x7f;}break;
case 6:{if(ram_week==1)y_week=9;
                else y_week=ram_week;PA=SEG7[y_week-1];}break;
case 7:{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8:{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9:{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0:{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1:{PA=SEG7[ram_year%10];}break;
case 12:{PA=SEG7[ram_year/1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week_dis(uchar disbit)
{uchar y_week;
switch(disbit)
{
case 0:{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1:{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2:{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3:{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4:{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5:{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6:{if(ram_week==1)y_week=9;
                else y_week=ram_week;PA=SEG7[y_week-1]&0x7f;}break;
case 7:{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8:{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9:{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0:{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1:{PA=SEG7[ram_year%10];}break;
case 12:{PA=SEG7[ram_year/1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day_dis(uchar disbit)
{uchar y_week;
switch(disbit)
{
case 0:{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1:{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2:{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3:{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4:{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5:{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6:{if(ram_week==1)y_week=9;
                else y_week=ram_week;PA=SEG7[y_week-1];}break;
case 7:{PA=SEG7[ram_day%10]&0x7f;}break;
case 8:{PA=SEG7[ram_day/10]&0x7f;}break;
case 9:{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0:{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1:{PA=SEG7[ram_year%10];}break;
case 12:{PA=SEG7[ram_year/1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mon_dis(uchar disbit)
{uchar y_week;
switch(disbit)
{
case 0:{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1:{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2:{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3:{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4:{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5:{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6:{if(ram_week==1)y_week=9;
                else y_week=ram_week;PA=SEG7[y_week-1];}break;
case 7:{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8:{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9:{PA=SEG7[ram_mon%10]&0x7f;}break;
case 10:{PA=SEG7[ram_mon/10]&0x7f;}break;
case 11:{PA=SEG7[ram_year%10];}break;
case 12:{PA=SEG7[ram_year/1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year_dis(uchar disbit)
{uchar y_week;
switch(disbit)
{
case 0:{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1:{PA=SEG7[ram_sec/10];}break;
case 2:{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3:{PA=SEG7[ram_min/10];}break;
case 4:{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5:{PA=SEG7[ram_hou/10];}break;
case 6:{if(ram_week==1)y_week=9;
                else y_week=ram_week;PA=SEG7[y_week-1];}break;
case 7:{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8:{PA=SEG7[ram_day/10];}break;
case 9:{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0:{PA=SEG7[ram_mon/10];}break;
case 11:{PA=SEG7[ram_year%10]&0x7f;}break;
case 12:{PA=SEG7[ram_year/10]&0x7f;}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static uchar disbit;
        TH0=-(2000/256);
        TL0=-(2000%256);
        PB=0xff;PC=0xff;
switch(ms)
{
case 0:{time_dis(disbit);}break;
case 1:{min_dis(disbit);}break;
case 2:{hou_dis(disbit);}break;
case 3:{week_dis(disbit);}break;
case 4:{day_dis(disbit);}break;
case 5:{mon_dis(disbit);}break;
case 6:{year_dis(disbit);}break;
default:break;
}
disbit++;
if(disbit>12)disbit=0;
if(disbit<8){PB=act_PB[disbit];PC=0xff;}
else {PB=0xff;PC=act_PC[disbit-8];}
}
/***********************************/
void main(void)
{
init();
rd_time();
while(1)
{
scan_key();
if(ms==0){
                if(flag){wr_time();flag=0;}
                else rd_time();
                }
}
}
/*****************************************/
void wr_time(void)
{
        DS12887B=0x86;
        year=ram_year;mon=ram_mon;day=ram_day;
        week=ram_week;hou=ram_hou;min=ram_min;
        DS12887B=0x06;
}
/*******************************************/
void rd_time(void)
{
uchar data temp,x;
do{temp=DS12887A;x=temp|0x7f;}while(x==0xff);
        ram_year=year;ram_mon=mon;ram_day=day;
        ram_week=week;ram_hou=hou;ram_min=min;ram_sec=sec;
}
/*****************************************/
void scan_key(void)
{
if(!set_inc){ms++;delay(200);if(ms>6)ms=0;}
if(!set_dec){ms--;delay(200);if(ms<0)ms=6;}
if(ms==1){flag=1;if(!inc){ram_min++;if(ram_min>59)ram_min=59;delay(200);}
                if(!dec){ram_min--;if(ram_min<1)ram_min=1;delay(200);}        }
if(ms==2){        if(!inc){ram_hou++;if(ram_hou>23)ram_hou=23;delay(200);}
                if(!dec){ram_hou--;if(ram_hou<0)ram_hou=0;delay(200);}        }
if(ms==3){        if(!inc){ram_week++;if(ram_week>7)ram_week=7;delay(200);}
                if(!dec){ram_week--;if(ram_week<1)ram_week=1;delay(200);} }
if(ms==4){        if(!inc){ram_day++;if(ram_day>31)ram_day=31;delay(200);}
                if(!dec){ram_day--;if(ram_day<1)ram_day=1;delay(200);}        }
if(ms==5){        if(!inc){ram_mon++;if(ram_mon>12)ram_mon=12;delay(200);}
                if(!dec){ram_mon--;if(ram_mon<1)ram_mon=1;delay(200);}        }
if(ms==6){flag=1;if(!inc){ram_year++;if(ram_year>99)ram_year=99;delay(200);}
                if(!dec){ram_year--;if(ram_year<0)ram_day=0;delay(200);}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60;j++)
{;}}
}
/*****************end********************/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