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电池的放电时间如何选容量

楼主(2024-01-03):
锂电池组标称电压12.6V,充电限制电压12.6V,负载供电电压范围10V-14V,负载电流2.1安,要求电池供电最少2小时,该选用容量多少AH的电池。

网友A:
4.2AH 吧,1AH代表1A的电流可以放电1小时,那么负载电流2.1A,要供电2小时,不得4.2AH

网友B:
2.1A * 2h = 4.2 Ah

网友C:
你这个电池是个三串的三元或锂离子电池,负载供电不能低于10伏即单节不能低于3.3V,电池放电区间为4.2---3.0V之间。随便看了个锂电放电曲线3.3V大概在2/3处,即容量的2/3,所以选2*2.1/0.6=7AH以上的容量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池是个三串的三元或锂离子电池,负载供电不能低于10伏即单节不能低于3.3V,电池放电区间为4.2---3. ...

然后再用2.1除以你选择的电池安数得到放电倍率,再反查该放电倍率下的曲线找到3.3位置进行验证。

网友D:
根据常规放电公式计算,如果要满足楼主的2.1A放电时间大于2小时,电池的容量要选择6Ah左右的电池包才行。

网友E:
计算是4.2AH,建议留点余量,用5AH的。

网友F:
理论值4.2安时,建议使用12.6伏6安时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