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与松下plc通讯

楼主(2024-01-03):
大佬们,为什么在modbus poll软件里面我设置了跟松下plc一样的奇偶检验却提示Checksum error,设置了跟plc不一样的奇偶检验却提示收到的字节不足

网友A:
字面上看是校验和错误,再仔细检查一下其他设置。

楼主:
plc中设置的是96-8-E-1,modbuspoll也是一样,但是plc的com口是232的,我用485转usb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而且在连接之后485转usb的txd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B:
松下PLC是不是有一个小开关,切换波特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中设置的是96-8-E-1,modbuspoll也是一样,但是plc的com口是232的,我用485转usb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

modbus就不支持232,那个PLC的232的口应该是另有他用的,接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