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调试时Watch窗口变量不实时显示

楼主(2024-01-03):
我已经把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勾选上,watch窗口里的数据还是无法实时更新,每次都要点停止运行才能更新出来数据。

网友A:
你用的是C51还是MDK?如果是MDK那么你用的是软仿真还是有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C51还是MDK?如果是MDK那么你用的是软仿真还是有仿真器?

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C51还是MDK?如果是MDK那么你用的是软仿真还是有仿真器?

用的是峰迢的51芯片

网友B:
同c51,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的STC8A系列,未用仿真器,制作成仿真芯片来进行仿真的,全局变量不能实时变化,periodic window update已经勾选

网友A:
那对不起了,我电脑里面没有C51不能帮你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