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电源地做参考层问题

楼主(2024-01-03):
设计4层板时,电路中有两个电源,一个是24V,用来给光电开关继电器等工业设备供电,另一个电源是24V转5V隔离电源模块,5V用来给单片机供电,两个电源此时完全隔离,请教下应该用哪个电源地作为四层板的参考层。

网友A:
都不应该。四层板是高密度器件布线才要的,都是3.3V或者更低电压的。24V线路完全没有使用四层板的必要。而且两个电源隔离,绝对不应该使用同一个参考层!教条主义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应该。四层板是高密度器件布线才要的,都是3.3V或者更低电压的。24V线路完全没有使用四层板的必要。而 ...

只需要铺好铜就可以吗,主要是目前板上元器件较多,还有4G模块,双层板有些将就

网友B:
四层板不是顶底线路层+内部的电源层+内部NGD吗? 其中电源层和GND都是可以分割的。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隔离的方式很多种的,看电磁兼容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