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如何更好更快的深入学习单片机?

楼主(2024-01-03):
小白如何更好更快的深入学习单片机?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边做边学,我就是这么学会的。

网友B:
1.电子技术基础,尤其数字电路
2.C语言基础
3.看些教程和书籍跟着做,不懂得网上查资料
4看网课简单入门
5入了门,自己上某一个宝买板子做简单的项目
6熟能生巧,不能只学习,要动手
7.多练,坚持

网友C:
我看的网上入门视频,也买了相关器件用

网友D:
掌握单片机的秘诀是在你刚刚学习如何做的时候就开始编程和设计。 从论坛中搜索一些好的示例,你可以逐行消化代码,然后学习如何编写自己的代码。

网友D:
学习单片机最简单、最快的方法是练习、动手编程和焊接电路。

网友E:
首先会c语言,然后买任意一个核心板,看正点或野火的视频
买野火的看正点视频
买正点的看野火视频
保证学的又深又快

网友F:
快的方法,应该是在项目中学
在项目中边写边学,这个路径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目标的学,一个是不会把各个知识点结合到实践里。
如果没机会一边跟项目一边学,退而求其次,找一个项目,一点点吃透它,比如f3飞控
不过这个路径的缺点也很明显,很容易卡住,因为很多知识,学习者本身是不具备的,比如电路方面的知识,缺乏了就不容易看懂电路,就得回过去学电数字电路的知识才能继续前进,一些代码又涉及某些功能,比如串口,又得回过去把这个方面的知识补充了,才能前进。另一个缺点也明显,不够系统,那些项目里没用到的功能,可能就一抹黑了

网友G:
看江协的视频快速易上手,再在立创开源找些简单的项目联系,先模仿找到成就感再自己创新多练练项目,我就是这样跨专业过来的

网友H:
多看资料,多看例程,多动手调试代码!

网友I:
C语言基础+视频+板子,一定要实践,核心代码手打

网友I:
一定要手打核心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