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工作指示灯

楼主:
普通电源指示电路如图一。这种电路,只能指示电烙铁是否接上电源(电压指示),但不说明电烙铁是否正在工作(电流指示)。图二电路可以指示电烙铁是否正在工作。

电源指示电路

电源指示电路

工作指示

工作指示

网友A(2024-01-03):
和LED方向相反的二极管一个就行了。

网友B:
LED最好还是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C:
串这么多二极管电烙铁的温度会受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这么多二极管电烙铁的温度会受影响

220V交流电烙铁,每个半周仅仅3只整流管参与工作。3只整流管的压降只有2V左右,对电烙铁温度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ED最好还是加一个限流电阻

无论交流电压如何波动,它的每个半周,3只整流管两端钳位电压不足2V,为LED提供固定的工作电压。LED两端电压不变,流经LED管的电流就不会发生变化。所以不必添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LED方向相反的二极管一个就行了。

这是为了保证LED的安全。3只整流管串联,两端产生固定不变的近2V电压,恰好是LED的工作电压。也就是说,无论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LED两端的电压都不会高于2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LED方向相反的二极管一个就行了。

如果仅仅跟LED相反向使用一只整流管,以60W电烙铁为例,交流正半周时,流经LED的电流达到60W/220V≈0.27A. 这么大的电流瞬间就会将LED烧毁。

网友E(2025-05-06):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仅跟LED相反向使用一只整流管,以60W电烙铁为例,交流正半周时,流经LED的电流达到60W/220V≈0.27A ...

正向3个串联,反向一个,一共4个没毛病,实际上用一个2.5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仅跟LED相反向使用一只整流管,以60W电烙铁为例,交流正半周时,流经LED的电流达到60W/220V≈0.27A ...

反向一个比3个更合理!反向仅仅只是给交流电的另外半周提供电流通路,与流过LED电流无关!而且可以降低LED的反向电压,虽然3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也不会对LED的反向电压造成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向3个串联,反向一个,一共4个没毛病,实际上用一个2.5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稳压管的成本可能会高于二极管,而且可靠性不一定能够满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ED最好还是加一个限流电阻

这个提议是合理的!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与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有关,电烙铁的功率影响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如果电烙铁功率较大,3只二极管串联的正向已经有可能达到3V!可能造成LED过流!所以,串联一只十几Ω的电阻是有必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20V交流电烙铁,每个半周仅仅3只整流管参与工作。3只整流管的压降只有2V左右,对电烙铁温度几乎没有影响 ...

串联二极管即使只有一个,温度也会变低不少,原因是一个交流,一个是直流;另外,通过二极管半波整流,只有0轴上方波形参与工作,下方会削掉。输出电压是Uo=0.9*Ui 。

网友H:
我认为楼主设计并没有问题,LED并不需要串联电阻,因为LED得到的是半波脉冲电流,
而且电压已经被钳位,在这种情况下,LED有足够的时间散热,并不会导致损坏。
不过有另外一个理由可以给LED加限流电阻,如果觉得LED太亮的话,可以加电阻降低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