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数码管加减法运算

楼主(2024-01-03):
基于普中单核A4开发板,按键数码管加减法计算:三位数码管显示0~999;独立按键K2按一下,数码管加或者减1;矩阵键盘按一下,数码管加或者减对应的键值,k1键用于清零,k3键用于实现加减法切换,数码管大于999时变为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GetMatrixKey();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sbit K1 = P3^0;  // 清零键
sbit K2 = P3^1;  // 加减1键
sbit K3 = P3^2;  // 加减法切换键

uchar matrixKey = 0;

uchar code smgduan[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char disp_buff[3] = {0, 0, 0};
int num = 0;
bit isAddition = 1;  // 默认使用加法

void delay(uint i) {
    while (i--);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 (i = 0; i < 3; i++) {
        switch (i) {
            case 0: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  // 个位
            case 1: LSA = 0; LSB = 1; LSC = 0; break;  // 十位
            case 2: LSA = 0; LSB = 0; LSC = 1; break;  // 百位
        }
        P0 = smgduan[disp_buff[i]];
        delay(100);
        P0 = 0x00;
    }
}

void KeyScan() {
    if (K1 == 0) {  // 清零键
        num = 0;
        disp_buff[0] = disp_buff[1] = disp_buff[2] = 0;
        while (K1 == 0);
    }

    if (K2 == 0) {  // 加减1键
        if (isAddition) {
            num = (num + 1) % 1000;
        } else {
            num = (num == 0) ? 999 : num - 1;
        }
        disp_buff[0] = num % 10;         // 个位
        disp_buff[1] = (num / 10) % 10;  // 十位
        disp_buff[2] = num / 100;        // 百位
        while (K2 == 0);
    }

    if (K3 == 0) {  // 加减法切换键
        isAddition = ~isAddition;
        while (K3 == 0);
    }

        matrixKey = GetMatrixKey();

        // 处理矩阵键盘输入
        if (matrixKey >= 1 && matrixKey <= 16) {
            // 根据矩阵键值加减对应的键值
            if (isAddition) {
                num = (num + matrixKey) % 1000;
            } else {
                num = (num - matrixKey + 1000) % 1000;
            }
            disp_buff[0] = num % 10;         // 个位
            disp_buff[1] = (num / 10) % 10;  // 十位
            disp_buff[2] = num / 100;        // 百位
        }

}

// 获取矩阵键盘的键值,具体根据硬件情况实现
uchar GetMatrixKey() {
    uchar KeyNumber = 0;

    P1 = 0xFF;
    P1_3 = 0;
    if (P1_7 == 0) { delay(20); while (P1_7 == 0); delay(20); KeyNumber = 1; }
    if (P1_6 == 0) { delay(20); while (P1_6 == 0); delay(20); KeyNumber = 5; }
    if (P1_5 == 0) { delay(20); while (P1_5 == 0); delay(20); KeyNumber = 9; }
    if (P1_4 == 0) { delay(20); while (P1_4 == 0); delay(20); KeyNumber = 13; }

    P1 = 0xFF;
    P1_2 = 0;
    if (P1_7 == 0) { delay(20); while (P1_7 == 0); delay(20); KeyNumber = 2; }
    if (P1_6 == 0) { delay(20); while (P1_6 == 0); delay(20); KeyNumber = 6; }
    if (P1_5 == 0) { delay(20); while (P1_5 == 0); delay(20); KeyNumber = 10; }
    if (P1_4 == 0) { delay(20); while (P1_4 == 0); delay(20); KeyNumber = 14; }

    P1 = 0xFF;
    P1_1 = 0;
    if (P1_7 == 0) { delay(20); while (P1_7 == 0); delay(20); KeyNumber = 3; }
    if (P1_6 == 0) { delay(20); while (P1_6 == 0); delay(20); KeyNumber = 7; }
    if (P1_5 == 0) { delay(20); while (P1_5 == 0); delay(20); KeyNumber = 11; }
    if (P1_4 == 0) { delay(20); while (P1_4 == 0); delay(20); KeyNumber = 15; }

    P1 = 0xFF;
    P1_0 = 0;
    if (P1_7 == 0) { delay(20); while (P1_7 == 0); delay(20); KeyNumber = 4; }
    if (P1_6 == 0) { delay(20); while (P1_6 == 0); delay(20); KeyNumber = 8; }
    if (P1_5 == 0) { delay(20); while (P1_5 == 0); delay(20); KeyNumber = 12; }
    if (P1_4 == 0) { delay(20); while (P1_4 == 0); delay(20); KeyNumber = 16; }

    return KeyNumber;
}

void main() {
    while (1) {
        KeyScan();
        DigDisplay();
    }
}

网友A:
连第几行出错,出什么错都不知道,你不是来考问大家的吧?

网友B:
reg52.h内没有定义P1_0/P1_1...P1_7
需要另外定义,如
sbit P1_0 = P1^0;
sbit P1_1 = P1^1;
...
sbit P1_7 = P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第几行出错,出什么错都不知道,你不是来考问大家的吧?

你应该是直接复制过去编译运行的吧,reg52.h里面还需要自己添加几行定义,把我的整个文件下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g52.h内没有定义P1_0/P1_1...P1_7
需要另外定义,如
sbit P1_0 = P1^0;

定义过了

网友B:
你不把错误信息也贴上来,要我们猜吗?

网友C:
截个图看看报错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是直接复制过去编译运行的吧,reg52.h里面还需要自己添加几行定义,把我的整个文件下下来看看

别自作多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把错误信息也贴上来,要我们猜吗?

我自己没报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个图看看报错也行啊

题错了,编译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