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怎样对外部传感器瞬时,毫伏级别的单次脉冲,准确读取电压呢

楼主(2024-01-03):
谢谢大家

网友A:
毫伏级别是次要问题,主要是脉冲的持续时间多少呢?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网友B:
估计要把脉冲产生时做一个硬件电路,一是要放大方方该脉冲,二是要延时(保持),给单片机一个中断信号,然后再采集该脉冲电压值,没有硬件电路支持可能难以做到

网友C:
“瞬时”才是关键参数,既然你把最关键的东西藏起来不说那我只能瞎猜,单片机测不到瞬时就要用峰值检测电路了。

网友D:
大家好我是小小白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我是小小白多多指教!

准确描述,大家才能帮

网友F:
技术性问题说的越详细,越好解决

网友G:
mV级可以放大,脉冲持续时间是多少?大于50us的都容易处理。

网友H:
毫伏级别就差分放大器呗,脉冲宽度太小的话要用高速运放,高速单片机